73伏充电器无输出

楼主(2014-08-16):
一台60伏电动车充电器插入后,绿灯一直亮,不变红灯,风扇不转。
经查双向触发二极管没问题,输出二极管有电压。可控硅用指针表*1档供电,红表笔接阴级,黑表笔搭阳级和控制级,断开控制级保持不住。
查一欧的电阻也没问题,就换了一个BT151,插在充电口还是绿灯亮。
有点无从下手
大家帮一下

网友:
插座有问题

网友:
充电器直流输出线断了!

网友:
LM324检测集成块坏了

网友A:
请教一下,您说的“可控硅用指针表*1档供电,红表笔接阴级,黑表笔搭阳级和控制级,断开控制级保持不住。”是指的通电的情况人为给门极一个导通信号吗?

网友:
次级输出的电压是否偏低,若是换滤波电容。

网友:
绿灯一直亮,不变红灯,风扇不转。

得接上电瓶充电后,绿灯灭、风扇才转。充电满后绿灯亮,风扇不转,不接电瓶就是这样,相当于电瓶充电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您说的“可控硅用指针表*1档供电,红表笔接阴级,黑表笔搭阳级和控制级,断开控制级保持不住。” ...

是用表里的电池
你可以找个可控硅用指针表试一下

楼主:
谁能给张lm358控制可控硅的图呀
还有PD532是什么芯片啊?

楼主(2014-09-19):
终于在网上邮来了贴片358
焊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