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机环温传感器4.2V电压降不下来,求帮助【已解决】

楼主(2014-08-17):
昨天修一款长虹冷暖壁挂机。故障现象,插电有“滴”的声音,遥控能开机,但是外机不工作,不制冷,听不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按遥控器强力功能键,能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制冷正常。拆开后测得内机环境温度传感器两端电压4.0V多,明显高于一般标准的2.5v,换管温传感器无果。拆板回来修,查环温传感器至CPU环温检测脚,只有环温传感器和一个下分压电阻,实测不到2千欧,和一个输入电阻。在环温传感器两脚并一个2K电阻,电压能降到2.5v,机器能正常工作,继电器吸合。但是具体怎样修复,请高手指教。

网友:
照你说的就这几个小件了,挨个查呗。

网友A:
电阻上有色环,红黑红金。金+-5%。要是那个电阻不是1.9K到2.1K之间,那个电阻就损坏了,要换掉

网友:
证明环温坏或连接线断或感温头不合适。

网友B:
都查到分压电阻了,怎么就查不出原因呢?只要计算一下阻值比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查到分压电阻了,怎么就查不出原因呢?只要计算一下阻值比例呀

谢谢回答。环温传感器有低于5k的吗?好像没听说过。测环温检测下分压电阻只有2K左右,不太符合理论值,但是换4.7K的电阻,环温两端电压仍然降不下来,晕了,不知道哪里引起的电压升高

网友:
楼上正解,既然加了环温传感器,电压还是不到2.5V左右,说明环温阻值不对,或者现有问题,或者插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上有色环,红黑红金。金+-5%。要是那个电阻不是1.9K到2.1K之间,那个电阻就损坏了,要换掉

电阻值是2k左右的,那就是正常。环温传感器换了2条,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环温传感器有低于5k的吗?好像没听说过。测环温检测下分压电阻只有2K左右,不太符合理论值,但 ...

环温5K是指温度为25度时的阻值,当室温超过25度时阻值会按比例下降,下分压电阻的电压会等比例上升,你看清楚了下分压电阻的阻值是2K吗?
还有,谁说这个电压必须是2.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温5K是指温度为25度时的阻值,当室温超过25度时阻值会按比例下降,下分压电阻的电压会等比例上升,你 ...

周老师不是说,这个电压在2v-3v之间算是正常吗?这个都到了4v了,能算正常吗?而且,人为把此电压拉低到2.5V左右(我不是说非要2.5v),空调能恢复正常。我理解的如果有错误,请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