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王牌彩电当收看AV时无图像

楼主(2014-08-17):
王牌HD29A71I高清电视TV收看正常,当收看AV时无图像,声音正常,求助大师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转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换电路。。。。。。。

转换电路是进入数字板的,会不会是数字板坏了

网友:
先检查一下视频输入电路。

网友B:
先要确定信号源与信号线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要确定信号源与信号线没有问题。

查了都没问题。

网友:
回复同厦华z29

网友:
我也碰到TcLAT25228彩电,Av/Tv都有声音和字符就是没有图像兰屏显示三个TCL大字烦人,还没有修好。大块.转换都换了没用有修过这方面故障的朋友请支个招!在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