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彩电6D85机芯画面有竖线干扰的维修

楼主(2014-08-18):
如题,创维29D98HT,6D85,开机画面有两条竖线干扰,仔细观察竖线有类似高压包打火的噪点,按理只有高压包不是原装的有类似现象,但是此机高压包没有换过,难道是高压包坏了?为了慎重起见,有示波器测量尾板三枪驱动,发现竖线干扰来自视频信号而排除高压包打火所致。
恰巧手头有类似包脚完全一致的创维高清高压包,不是短管型的,换上,竖线干扰消失,只是行幅,枕校不正常,暗喜,故障看来排除了,进入总线调整,哈哈,调整行幅正常时竖线干扰出现,看来干扰不是高压包的问题,同时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此包代替短管高压包时枕型失真严重,并且调整不好,就是说这两种高压包不能互换,尽管供电脚相同。。。
竖线干扰与行幅大小有关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与行反馈信号有关,仔细观察原来的行反馈电容被前者换为1000P的了,拆下换220P故障排除。

网友:
有装备维修起来会事半功倍。

网友:
楼主好技术,人为故障故障有时确实不好维修,上次接一转修29创维高清机,也是行反馈电容更换错误(原来是681被换成472的)开机高压一来就立马保护回到待机,这个问题害得我头都弄大了。

网友:
楼主家伙齐全,技术精湛佩服佩服

网友:
谢谢分享,非常精辟的帖子,有理有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结果!

网友: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有了你们,我们的技术会不断提高,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