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变频空调的通病BL\DC64驱动故障

楼主(2014-08-19):
海信的直流变频从1P到2P很多都使用的这种模块驱动的,上面集成了驱动芯片、IPM、整流和PFC电路。这块板一旦出了问题会造成内外风机正常,压机不起。同时控制板上的3个故障灯“闪灭闪”显示,故障代码为直流压机失步,或称BL\DC64驱动故障。
前段大家都忙着挣钱的时候就有不少坛友发帖问这个“BL\DC64驱动”到底在哪呢?看图:仔细看,就是那个芯片。

这就是那个BLDC64

这就是那个BLDC64

造成失步的原因很多,凡是芯片检测到了问题都会报失步。大致有:与大板的通讯、交流电压和电流检测、PWM初始化错误、自举升压电路、相位检测电路还有直流电压检测故障。遇上这种事除非你有海信的检测工装,否则你很难判断故障点在哪。
通常条件下我们只能是以给电路外加+5、+15V电源的方法来一个一个的测量各个单元的监测点电压来判断故障点。(怎么编辑文字和图片的顺序呢?我还是不会)
芯片的1脚和58脚是相位检测脚,正常电压是2.4V左右
芯片的4脚是交流电压检测脚,正常值是2.5V左右
芯片的57脚是交流电流检测脚,正常值是2.5左右
芯片的16脚是模块保护脚,正常值5V

芯片的保护脚

芯片的保护脚

另外通讯电路的光耦,在不导通的时候供电脚也应该是+5V
大家还是先看图吧

电流和电压检测

电流和电压检测

相位检测电路

相位检测电路

6人赞赏

楼主:
前段,在维修一台KFR-26W/36FZBPC的时候就是内外风机运转正常,压机不转不制冷。打开外机发现220V交流供电正常、300直流也有就是压机不转,板上1、3灯闪2不亮。逐点测量模块上各监测点电压,发现直流电流检测电路输出R60上电压为0.2V(正常值应为2.4V)。于是焊下R60,再测LM358的1脚电压2.4V恢复正常,说明LM358及以前的电路没有问题,后来发现是R60已接近开路,用一个普通的色环电阻代换后开机压机启动,机器恢复正常。

楼主:
这种电路在海信近年的空调上用的很多。

网友:
海信空调维修不制冷首先换板,看故障灯就可以了,像你这样太耗时间了,不过还是谢谢你费时间精力来分享

网友:
看人吧,,,,如果人好点就修,,,不好就换,,,,,,,,

网友:
估计到这一步都是换板吧!  谢谢楼主

网友:
先换板,旧板回家修(厂家回收)修好包装再等下家。

网友:
很好的资料,一定得收藏!作为一名家维人员,就必须得要有这种不断探索的精神,动不动就换这换那换板的,到头来你得到的可能只有物质上的满足,你永远得不到的是技术的精华!会换板的人不一定会修,但会修的就肯定会换板!不管这资料是否原创,起码楼主能拿出来分享,好让我们学习学习,论坛的发展缺的就是楼主这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