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美的《超薄》电磁炉维修分享!

楼主(2014-08-21):
  现在的产品真的是层出不穷,薄、厚、方、圆五花八门,但换汤不换药的玩意,在电磁炉世界里,除了尚朋堂、部分老款艾美特(估计也是尚朋堂代工的,电路板相差不大)不是省油的灯外,其他的大同小异,元器件相差不大,下面来分享一下这个美的 超薄电磁炉!
    科学证明,凡是浓缩的都是精品!螺丝拆开,够壮观的,双风扇散热,纯铜加热线圈、双面板电路、最养眼的还是那三个超薄的电容,料基本都是这样了,从做工上看的确不差,不过,现在国产新出的基本都是中看不中用的玩意,能够用上三几年的已经是超额完成了厂家交给的任务!像这种修过不少,基本就三个问题

一、820K同步检测电阻爱坏!

二、开关电源故障率极高,已经碰过多台坏电源的了,电源IC是TNY280PN或TNY280PG都可以,更换前一定要检查450V 10u电容、高压吸收回路、TNY280的2脚所接104贴片电容、光耦及反馈回路!别忘了把22欧保险电阻换了!江湖险恶,行走时得多带点利器,像TNY276、TNY266、Viper12A、Viper22A这些简单电源IC应该多配点,个人感觉这几个IC在一般小开关电源中可以说是通杀,只要高压吸收电路及450V电容不坏,基本不会有问题,质量好够稳定!!手机上多存点这几个IC的电路图方便急时之需!小功率电源,变压器初级是单绕组的可以用276、266改,方便!双绕组可以用12A、22A改,够简单!

三、5u平滑滤波电容,不管在什么电磁炉上,这个电容坏出现的故障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典型的有烧IGBT、加热慢、有烧焦味道、报警不加热、加热时有明显尖叫声、代码显示高低压故障,特殊型的有不报警也不加热或微热(尚朋堂专利)、间隔性有检锅声且同时报警但不能加热(这个超薄电磁炉就是这个故障,故障类似于市电检测电异常一样)、屦烧LM339!一般情况下,5u电容坏都会有烧焦痕迹或烧焦味道,有些发涨了,但……手上这个美的却是完美的,外观上没看出有异样,容量上与新的更是不分上下!那要怎么测量呢,找个指针表打到1K档,正反测量明显性能差的摆动速度偏慢,这个是我在测量无数电容中得出来的绝招,这个的确要很细心有经验才有能发现,还不懂??不要怕,我来教你,电磁炉通电,空载不开机时测量此电容两脚直流电压,正常应该有超过308V左右电压(市电220V情况下),如果此电压低于300V那就得注意那个电容了!手上这个电磁炉测量为市电225V,但电容两脚不到290V,悬机就在这了!如果发现这种超薄电磁炉出现《几秒钟有间隔性检锅声,同时有报警声,但锅具一点不热》,把那个5u电容换了就行,碰到过多台了!

  问题是找到了,怎么解决呢……?就算是有这种电容也不要装到这个位置上了,损坏的原因估计是离面板太近了,加热过程中高温导致性能发生改变了!为了保险,决定移动到其他位置上,就算是普通的也可以随便装,经过仔细分析,装到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直接上点硅胶固定,敲都敲不下来了!

  另外发现线圈位置的胶容易烧焦使得线圈也烧焦了,肯定靠得太过近面板了,剪片高温绝缘纸上点硅胶固定就OK,到控制板的排线靠得太过近高温高压区了,也剪片放到上面去!

装好试机,一切OK,收费蓝黑黑以上!!

网友:
楼主你这个电容是用拆机的还是新的。我买了几个新5UF的电容(BM)也用过移动安装位置不过也还是爆了。

网友:
那个电容里有电解液???

网友:
讲解很经典,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