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维修论坛 本版精华 (陆续添加中……)

楼主(2014-08-21):
空调维修论坛精彩帖子索引:

毋庸置疑您的帖子能进入到本版精华,那是无限荣光的事情

功德无量
西安周涛在本论坛发的一些帖子的链接与索引(西安周涛)
周涛的云盘
周涛的加氟法 西安周涛
空调EEP rom数据和写数据的方法(星光里)
制热不好连载  西安周涛
制热时;温度探头的那些事MP3语音版  西安周涛
空调器维修笔记  xxoo
变频空调器典型电路分析  chinammcc

《变频空调器电控系统维修完全图解》李志锋(polymath)
《空调器电路与电脑板检修从入门到精通》李朋编著(XTX)
变频空调基础电路分析  polymath
变频空调电路分析  polymath
学修变频空调好资料-图文并茂(永华电脑城)
美的空调资料,懒得一个一个传了,一次性分享更换硬盘后保存的所有资料(新生家电维修)
空调常用的一些单位换算  西安周涛
经典压焓图讲座 格力专家讲解  huanghuoniu
空调维修准确加氟法  松树果
王老虎 《空调器维修基础知识完全图解》李志锋编著
空调器电脑板的检测与维修技巧  冰雪
空调用JESTON编程器读写程序(大漠飞狼2014)
空调维修也要关注存储器数据  HUANGJIAxIANG
海信的部分数据  sy99
海信变频空调短接起动端子法
家用空调制冷系统原理分析(新手学习的好资料)(微山美的售后)
空调维修秒杀技巧(宏大维修)
格力变频空调维修教材 魔將軍
美的变频故障代码------讲解  微山美的售后
美的常见故障简述  微山美的售后
美的变频机维修经典案例  玩电疯子
空调电路板维修电子基础PPT讲课文件  微山美的售后
从海尔售后拿来的资料,适于用海尔绝大多数变频空调 变频空调维修培训资料  星光里

海尔的大件小修  西安周涛 就是修板子
家用空调英文缩写什么意思  西安周涛
《美的中央空调维修手册》 星光里
2012签约网点空调安装上岗资质认证考核试题  幸福家电
PG电机科普贴82775027
霍尔的检测  西安周涛
周涛的一些音频资料存放的地方  西安周涛

变频空调没那么难修  天津老李
关于直流压缩机失步的维修案例  天津老李
海信变频的通病,BL\DC64驱动故障(天津老李)
海信交流变频功率模块修复一例  天津老李
海信变频莫名掉闸  天津老李
2匹海信变频空调外板的维修实例  天津老李
空调《能开,不能关》维修特例!(yuyangan)
手把手教你修空调(西安周涛)
空调热保护问题收集(西安周涛)
空调通用板上的扫风电机和PG电机的接法(西安周涛)
粗管子结霜  西安周涛
蒸发器结霜  西安周涛
关于蒸发器结冰现象的一些分析  coscol
空调器低压供液管结霜的原因及检修  红沿河制冷

格力变频空调故障代码及处理方法    魔將軍
奥克斯5匹F1故障...西安周涛
格里柜机E1故障  西安周涛
修了一台格兰仕KFR35空调副毛细管堵了  实习精修1
咱家空调加氟的一点拙见  GMV构思
特殊的一例跳闸  咸阳非子

几种变频空调强制定频方法  西安周涛
小挂机气液分离器表现种种  西安周涛
美的 尘螨 解决的方法
漏水  西安周涛
空调漏水实战案例  微山美的售后
原来空调漏水也可以这样  yuyangan

部分厂家压缩机参数  西安周涛
三菱全系列压缩机技术参数表  李建春
怎样判断四通阀压机串气了 西安周涛
怎样调出来海信变频空调的故障代码  西安周涛
格力风管机强制制冷方法  2014刚刚学维修
五根线的直流电机  西安周涛
空调故障速修口诀  张子平
空调移机全过程(拆机-安装-试机)  huiningliqiang
三凌挂机空调不通电  yuyangan
海信KFR-26W/11BP变频挂机的维修  修到扬威
有难题的跟上...《变频空调维修》....注意跟贴....有经验哦  吉利制冷维修
三菱SRK501HENF-L 561HENF-L.图纸  西安周涛

海信海尔春兰美的格兰仕故障代码  西安周涛
格力空调格力天井机故障代码  玉面银狐
格力空调系列故障代码  亓惠斌
格力空调故障代码 20153上善若水
格力KFR-50W//EFDNaA变频空调故障代码  乌海宇翔
格力家用商用空调器保护代码大全(更新到2015年)  咏真制冷
2014年度奥克斯空调技术小手册  济宁制冷维修
春兰空调故障代码汇总  雾都
志高空调故障代码维修资料   玉面银狐
志高空调故障代吗  雾都
长虹空调故障代码故障诊断大全  玉面银狐
大金空调故障代码故障诊断大全  玉面银狐
大金空调故障代码  随风飘流
大金分体故障代码,检测代码方法,全系列通用  哥只是一个传说
约克故障代码  qingsonglee
松下变频挂机故障代码及原因故障代码故障诊断大全  玉面银狐
松下空调故障代码  富士通将军空调
日立空调故障代码故障分析维修资料  玉面银狐
德贝里克空调器故障代码  玉面银狐
内机环温传感器4.2V电压降不下来  qwgxsl
日本三菱空调故障代码  玉面银狐
三星空调故障代码  玉面银狐
美的变频空调故障代码汇总表
三洋空调故障代码资料  玉面银狐
新科截止2014代码大全  huamengdie
安卓版 智能手机空调故障维修 代码查询软件  358376022
TXT格式速查30几种空调故障代码  1010276303 一种可以放到手机里面看的故障代码
TXT放到手机里面看的故障代码  flydragonstudio
flydragonstudio自己整理的故障代码
空调故障代码与维修资料  张洪胜
(SAMSUNG)各空调OPTION号码对应表如下  魔將軍
一种松下三相三匹柜机故障代码  五新
美的变频故障代码------讲解  微山美的售后
分享一个安卓版 智能手机空调故障维修 代码查询软件  358376022
通用的 开利大小中央空调电脑版都一样  簽約乄芐﹃站
制冷设备维修资料(包含空调、冰箱故障代码)新生家电维修

有关PG电机的知识  qwgxsl
制冷时;包扎带外面凝露
采用TNY266P的开关电源 CDECDE
格力空调室内外电气连接培训教材  djf5858
春兰空调难缠的热保护维修一例  恒大制冷
一例"热保护"的修复  udbitip
空调老跳热保今天终于修好了  udbitip

可笑的奇葩故障却难倒了众多空调师傅  美亚家电
海信变频空调的故障实例  yuko
海信空调KFR-26W/11BP变频挂机的维修  修到扬威
加氟中间,粗细管阀门各个节点的表象  西安周涛
安装新空调接线错误的判断与处理  西安周涛
可笑的奇葩故障却难倒了众多空调师傅  美亚家电
格力风管机强制制冷方法  2014刚刚学维修
关于使用R410A的变频空调需要抽真空的实践   星光里
空调维修实例征集  微山美的售后
收集周老师的帖子--通过现象判断毛病(大家都来补充)qzkhssx
气液分离器表现种种.....西安周涛
李志锋修五匹室外机所有的粗管子都结冰了  西安周涛
格力空气能补加制冷剂的方法 德桥电器
格力风管机强制制冷方法  2014刚刚学维修
大家看看这台空调有什么毛病没?tuteng

约克变频空调开机调试步骤  qingsonglee
一例海信变频通讯故障的检修案例 andy73
格力空调化霜条件  1294508736
美的变频机维修经典案例  玩电疯子
海信空调KFR-26W/11BP变频挂机的维修  修到扬威
海尔变频空调维修培训厂家资料   星光里
美的中央空调维修手册  星光里
今天修了一台格兰仕KFR35空调真是让人遇哭无泪  实习精修1

浅说炙热状态外机起霜不全  非子
同样的结霜  不同的故障  非子
四通换向阀轻微串气造成空调(不制热)制热效果差  一代天骄136
关于安空调弯管的一点经验分享  liuzhenhao

空调温度传感器损坏后阻值的确定  XTX
关于海尔KR-160W/(BP)S和KR-160W/A(BP)S故障的处理方法  万佳电子
论空调冬季定量加氟的重要性!!义乌电工

水钻没法定位怎么办  永能家电维修
一个人如安装5匹天花机  晓沈家电
对电动葫芦安装空调的感兴趣的进来看看  晓沈家电
自己用的一些SRT装备照片(老松)
给大家晒一下我的空调高空维修安装专业安全设备  Super110Man
王青云的几个维修案例
安空调弯管的一点经验  liuzhenhao
天津老李的另类维修工具
美的-东芝空调维修资料维修手册  新生家电维修
陈光栋 的维修资料天津老李推荐的;牛吧

yoen  自编的格力变频空调器维修指南
第一次给变频空调加氟过程 乐意家电
压敏电阻在空调电路板中的作用  中央空调通用板
空调器上电无反应检修程序  yoen
讲一个最近维修空调的案例,社会的现实。三叶草sb

================================================

周涛的云盘
海尔50BP室外机开关电源 西安周涛
周老师的精华贴已经做成手册  维修达人521
常用制冷剂饱和压力温度对照查询软件 coscol
空调《能开,不能关》维修特例!yuyangan
空调器噪音大通用检修程序  yoen
我怎么在用户门上查漏的   1102216549
三菱重工海尔多联机资料 听风1986
电子膨胀阀 运城向荣电子
变频空调各个单元电路图  运城向荣电子
关于蒸发温度,你想知道的全有了:详解制冷系统蒸发温度13993892174
变频空调外机主板维修  好运来电器
格力风管机强制制冷方法 2014刚刚学维修
科龙R22空调机 内机蒸发器工作久了结冰回气管也结冰  恒达数码
空调温控器温度、阻值表  coolgou1990
富士通将军空调安装维修问题探讨  富士通将军空调
海信空调通讯电路原理与维修精汇 jsswt
变频空调器不升频故障检修 北方制冷
格力变频空调显E6 侯森
格力凉之静变频空调显示E6图片  此QQ已封存
春法维修 一个接触不良;连换三台压机...
海信KFR-32G/77VZBP空调艰难维修记录  冬天雪花飘
二十年的老春兰简单故障花我一小时  李罗芳
空调漏水 coolgou1988
空调进水处理 喻浪
空调三通阀内部结构图  端心正行
空调常用的传感器作用 刘关全lgq
格力空调高压管结霜的维修  小弟家电维修
格力家用商用空调器保护代码大全(更新到2015年) yoen
粗管结霜  1102216549
也来扯扯制冷循环那些事 1102216549
空调压缩机常见故障及维修方法 数字电路
空调维修小技巧 huangchuanzhong
气液分离器看图识故障  1010276303
给410氟的变频空调加氟的实战案例西安周涛
海信变频空调维修一例——非典型故障 天津老李
修变频空调这种故障就一烙铁活  天津老李
天津老李 pfc板上igbt坏了
分享一个今天修的定速内板  天津老李
和同行分享几个近几天变频空调的弱电维修案例  天津老李
变频空调器通讯电路原理与维修  1670
松下空调CS-G120KC维修故障代码表  鸿运-维修
维修趣事   哈,空调佬
空调器常见漏水故障和维修方法,希望能给大家参考参考  数字电路
美的E1通讯故障的维修 济南美的
空调维修的一点小经验 beyond88
转我们站点师傅在内部群发的,新手一定要看哦  汉川广电
空调加氟后,是开机取加氟管还是关闭电源取下加氟管  huqiudong
学修变频空调的心得   金大烟袋
我收藏的空调元件的检测和维修 小康家电维修
空调老跳热保今天终于修好了  udbitip
为什么室温下降到25度就不再下降了  西安周涛
故障代码显示是探头故障,可探头换新的,还是显示探头故障,是不是故障代码不准呀.....  西安周涛
霍尔反馈电路的检测方法(全人工手打)  qzkhssx
一台格兰士空调外机不工作,原来就这样,走了不少冤枉路啊!  yuyangan
一例更换变频压机的故障案例  寒江孤雁
霍尔反馈电路的检测方法(全人工手打) qzkhssx

目前全网最为齐全的海信科龙故障代码表(申精) 修到报废
大金分体故障代码,检测代码方法,全系列通用 哥只是一个传说

美的空调故障代码大全 晓小帅
新科空调故障代码大全收藏版 晓小帅
惠而浦故障代码大全 晓小帅
SKG空调故障代码大全收藏版 晓小帅
三星定频空调故障代码大全收藏版 晓小帅
海信空调故障代码大全收藏版(一)  晓小帅
海信空调故障代码大全(二)晓小帅
海信空调故障代码大全(三)晓小帅
海信空调故障代码大全(四)晓小帅
海信空调故障代码大全(六)晓小帅
海尔空调故障代码大全  guangzi111
春兰空调故障代码大全收藏版  晓小帅
月兔空调故障代码大全收藏版  晓小帅
志高空调故障代码大全收藏版 晓小帅
格兰仕空调故障代码大全收藏版 晓小帅

中央空调代码  叶无天
伊莱克斯空调代码大全  D.F.→№伟↗
格力家用商用空调器保护代码大全(更新到2015年)  yoen
格力故障代码   空调123
变频多联机维修资料:三菱电机多联机故障代码  庆龙姚
空调维修也要关注存储器数据  美的数据 HUANGJIAxIANG
空调故障快速判断口诀 thx8133
新迎燕变频空调维修记及厂家变频空调维修手册资料分享 杨冬林
变频空调通讯故障通用检修流程与方法  coolgou1990
目前最全的美的华凌空调代码  雾都
发几个我维修空调的案例  王青云
空调温度传感器损坏后阻值的确定  XTX
空调器三种压力简要分析…XTX
制冷结霜  非子
格力变频技术服务手册第二册  流星如雨
关于水钻打孔那点事  lxl2251
空调器电脑板的检测与维修技巧  冰雪
维修制热内机出风低  传说中的小米哥
海尔变频空调电路图  侯森
美的空调电路图纸  哈哈笑
1102216549的潜热;显热,过热度
R410a操作技巧1------顶针阀操控工具的运用  lukking
一台格兰士空调外机不工作,原来就这样,走了不少冤枉路啊!  yuyanga
格力变频空调资料分享 此QQ已封存
我收藏的空调元件的检测和维修  小康家电维修
大清快变频一托二故障诊断表 woaigongzou
海信变频空调的故障实例 yuko
新飞空调故障代码 yuko
维修人员注意了:空调冲氟之前一定要多观察不要盲目就加氟  潍坊金山制冷
格力变频空调器维修指南 yoen
修空调的新手注意,制冷系统泄露,压缩机快速过热从而导致保护。千万不要误判压缩机损  〓毛毛虫〓
[中央空调] 《美的中央空调维修手册》 星光里
空调漏水实战案例 微山美的售后
空调故障原因分析及维修基础 xscxmj
格力R32产品安装维修专项培训教材  F1949
海信空调KFR-26G/77VZBP通信故障修复一例 金大烟袋
格力变频空调显E6  侯森
小三子修小挂机热保护,原来是过滤器堵了...  西安周涛
电子膨胀阀的检修基础  XTX
红外接收头更换技巧 qianqianyu
格力变频空调--凯迪斯 外机主板存储器数据24C08 无名小子
格力空调四通阀解剖图——三花牌  众信制冷
空调直流无刷电机  运城向荣电子

海尔一拖二变频空调电路  航行
美的电路图 航行
春兰过欠压保护 航行
格力多联机保护代码速查表2016  咏真

楼主: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美的变频空调CPU程序数据IRMCK311_IRMCK341_IRMCK343系列 惠而浦空调故障代码  运城向荣电子运城向荣电子的 格里E6案例
惠而浦空调故障代码  运城向荣电子
新手给格力变频空调加氟过程 大漠飞狼2014
海信变频空调案例分享  adgjmptw
松下35挂机空调故障代码U8通病检修  运城向荣电子
便携式焊炬焊10mm铜管焊不动怎么办  bellsouth
PG电机科普贴 82775027
格力变频通病室外机黄灯闪烁14下,室内不报故障,压机工作几秒停机,维修思路  1154373430
格力120柜机电气线路图  yoen
变频空调直流风扇电机的测量方法  陈宇OL
电阻有六个环  shuyinqiang
格力凉之静外机原理图 PDF格式  DLJwmg
李想老师讲的格力直流变频空调电路板(元件级)维修   济宁格力
惠而浦空调故障代码  雅杰电器
格力变频空调出现EE维修一例  mjzxlhg
格力变频空调万能板E盘数据  小弟家电维修
新型家用变频空调微电脑电路图  xs5868076
定频空调内风机不转(PG电机)的检修思路  2352765463
氧气乙炔开关顺序是怎样的? cybyice
内风机霍尔信号输出端元件短路引起停机保护   杨冬林
奥克斯变频空调f3同病案例  adgjmptw
海信变频挂机典型故障检修一例  bg3mbk
教你如何令空调室内机光洁如新  chenzx06
海信变频空调KFR26G/11BP电控板原理与维修  szhlp
海信变频过欠压维修一例分享  wsliuwood
海信变频外机短接启动方法 金北斗  再次发表
手把手教你修空调
格力 打包压缩资料...奉献了  GMV构思
变频空调改定频设置   全球上门维修
海信空调KFR-32W/27Bp外机不工作 李二哥
大金分体故障代码,检测代码方法,全系列通用哥只是一个传说
美的直流变频外机电源图 运城向荣电子
   美的KFR-35G/DY-1A(E2)空调主板的维修  知足-快乐人生
https://www.jdwx.info/thread-745718-1-1.html
格力程序111个
格力变频空调程序数据分享  晓小帥
空调电子膨胀阀内部剖析   CCTV-6
格力变频空调外机板E方全套数据 13073230576

网友:
又是格力变频空调显示E6故障 JDWXZY咋样加氟
微山美的售后  微山美的售后格力凉之静变频空调E6故障维修  sujianren
KFR26G/11BP变频空调电控板原理与维修  szhlp
变频空调完整电路图  运城向荣电子
变频空调各个单元电路图 运城向荣电子
  海信 KFR-3601GW/BP变频空调,外机电源检修 一例  运城向荣电子
空调电子膨胀阀  运城向荣电子
格力变频空调售后培训技术资料  asi123
格力空调内风机霍尔信号输出端元件短路引起停机保护修复分享  杨冬林
美的KFR-50L 变频空调 通讯电路 检修一列  运城向荣电子
压缩机双电容的接线和工作原理  金大烟袋
格力变频空调H5,E6,室外黄灯闪烁14下PFC过流保护真正的原因  1154373430
格力变频通病室外机黄灯闪烁14下,室内不报故障,压机工作几秒停机,维修思路  1154373430
富士通空调故障代码大全收藏版  晓小帥
海信变频空调几款型号故障代码  忽冷忽热
格兰仕中央空调保护代码手册  咏真
海信日立VRV代码  火麒麟
美的家用空调服务政策及故障代码手册2014-01-10.pdf  平凡广
格力变频通病室外机黄灯闪烁14下,室内不报故障,压机工作几秒停机,维修思路  1154373430
周老师你到底是怎样加氟的;我咋就看不懂呢..
空调器开关电源的探讨  CDECDE
美的变频挂机电路简析  微山美的售后
最新美的空调维修案例  微山美的售后
海信变频空调KFR26G/11BP电控板原理与维修  szhlp
格力空调显示H5故障维修案例-变频主板维修 1154373430
格力变频空调--凯迪斯 外机主板存储器数据24C08  无名小子
空气能热水器拆解图  情未央心微凉
海尔空调电源板维修实例分享  2660584159
七根线的内电机
三相五线制空调外机电路讲解
變頻空調設置成定頻模式的操作方法  mljuntd88
凯迪斯 外机主板存储器数据24C08无名小子
交流接触器拆解  cybyice
美的 5P定频空调 相序检测,与压力保护电路  运城向荣电子
变频空调直流风扇电机的测量方法  陈宇OL
海信EEPROM故障数据检验及修复  nnx100
美的KFR-26GW-BPY空调电路图  人好写难做
几款格力空调电路图  飞翔男儿
格力空调E6之我见 温州恒信家维
美的通教你维修美的变频空调E1内外机通讯故障 吴亮凯

网友:
在论坛,是同行又是师辈。谢谢老师们无私地奉献。

网友:
学海无涯,任何事只要用上心,总会学到自己所需的。谢谢老周

网友:
顶一个  变频板子坏了基本就不修了 叫顾客找售后。要多学习了

网友:
周老师辛苦了,顶一个

网友:
都是好东西,谢谢周老师

网友:
向周师傅致敬,辛苦了!

网友:
让后学者受益匪浅,在维修的路上少走了不少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