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维修技术

楼主(2014-08-23):
    一台液晶投影机所投出的画面中央较亮,而四周却很暗:1光引擎吸入大量灰尘,须进行整机清洗;光引擎内多组镜片老化。
    投影仪灯泡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没有原来那么亮了:1光引擎内吸入大量灰尘,须进行整机清洗2灯泡老化,需更换。
    投影机使用一段时间后,投影画面出现不规则的斑点:投影机使用较长时间后,机内会吸入灰尘,附着在LCD板或光机的镜片上,在将焦距调离成像面会观察到许多彩色斑点,青、黄、品红色。而眼睛对品红较敏感。
    武汉投影机灯泡投射图像偏色:检查VGA 电缆是否插好或接头的针有没有坏掉,若没有,那可能就是光学系统有问题,请联系厂商的维修部门。
    有画面没有信号:先检查连接线,再检查投影机信号选择是否与信号源一致,若还是没画面,再检查计算机是否正常传递了信号。
    投影机输出图像不稳定,有条纹波动:1投影机电源与信号源电源不共地;2信号输入电路故障,需要找维修部门检修。
    投影图像重影:1连接电缆性能不良,传输距离过长。2信号接口电路故障,需要找维修部门检修。
    使用过程中突然自动熄灯,但过一会儿可以重新开灯:机器使用过程中散热不良造成过热保护,自动启动了热保护电路,造成断电。
    投影屏幕的边缘出现偏色现象:投影机内部的光学镜片位置发生了偏移。
    投影机投射出的图像出现明显的倾斜现象:屏幕与投影机不垂直,需调整投影机位置,使之与屏幕成90度垂直即可。
    投影机所投射的图像一侧较宽,出现偏位现象:同上。
    画面图像十分模糊:1镜头、光引擎、LCD片都很脏。2镜头出现机械损坏,手动自动均无法对焦。
    使用液晶投影机投射出的画面有所谓“头大尾小” 或者“左(右窄)右(左)宽”的梯形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