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误,将自己电脑烧挂维修

楼主(2014-08-26):
细心决定成败,我粗心了,才会将自己的笔记本给烧了,维修行业,不管是对自己的电脑也好,对客户的也好,都要认真对待,细心,严谨。学会换位思考,将客户的当成是自己的电脑来修,每修好一台都会有小小的进步,直到修的越多,慢慢积累,就离成功逼近。背景:维修客户机时,刚加焊了显卡准备试机,插电却发现可调电源的线断了,于是将其取下重新接上。
再插入主板接口,却发现没待机电流,主板不触发.此机是惠普cq45仁宝代工的,就用了我的原装适配器试了试,可以触发,但是插上可调电源就不行了,于是用我自己的笔记本插上可调电源看能不能通电,瞬间大短,电脑立马关机。再用我的适配器插上自己电脑,已经烧挂了。
导火线:可调电源与电源接头的两根线正负极接反,造成大短路,将自己的笔记本烧挂。
主要内容:我的电脑是惠普1000系列1212tu的。才用了不到1年,自己是搞这行的,从不想着拿去保修,果断拆机。发现板子是英业达代工的。板号:6050A2493101-MB-A025。
将可调电源正负极重新接好后,插入待机电流有0.26过3,4秒后掉到0.07,触发电流又上到0.26.看电流貌似有待机,量待机3v,5v,没有电出来,各大电感阻值均无异常。看下图待机芯片引脚。
Vin:19V VREF:2v /VREG3 ,3.3V/VREG5,5V /VBST1.VBST2.有5v 再看EN0和ENC开启电压都有,不会是待机芯片给烧挂了了吧。。。感觉有点不对劲。往前面查查、、、
找到隔离管,量到Q6010的s级123脚竟然是0.8v,隔离管没过,公共点电压没产生,那待机芯片怎么会有Vin19v呢,仔细一看原来待机芯片的Vin是适配器的19v直接经过D6999过来的。
隔离管没过,先看芯片。U6000 BQ24728 。
看到BQ系列的就知道该先查他的VCC.有19v进来,然后查ACDET,BQ系列的ACDET都有个伐值为2.4v。。量到ACDET为2.5v。已经超过了它的伐值,那么芯片的第4脚ACDRV就应该输出为高电平让隔离管导通,产生公共点。
量到隔离管的Q6010的1234脚都为0.8v,说明芯片没有输出高电平让隔离管导通,量到ACDRV连接的电容都没通,电阻阻值都正常,,而且ACDRV就去了两个管子,一个是Q6010,一个是Q6011。。初步判断为芯片挂了。。手上没有此芯片,果断定了两个,第二天装上芯片,故障依旧。没那么简单……
继续查图纸……
后来仔细想了想,ACDRV只连接了3个地方(电阻电容排除)Q6010,Q6011,充放电芯片,芯片已换过,大短路一般容易烧管子,那就将Q6011拆了试试,插电,果然,ACDRV控制机为24v,隔离管已完全导通。罪魁祸首:Q6011烧挂。
换掉Q6011待机0.015触发电流一浪一浪上去了。装机、、
提示没有找到系统盘,开机提示,media fail。。
用U盘启动不了,光盘启动不了,进pe也认不到硬盘,BIOS设为出厂值还是认不到硬盘。知道为什么吗?嘿嘿,,没用过惠普的还真不知道,用过了都知道、一定要将BIOS设置里面的相容模式legacy support改为enable.保存好后直接进桌面。文本来源迅 维笔记本维修培训。

网友:
失败乃成功之母!

网友:
谢谢分享,高手来了,热烈欢迎。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的稳压电源不带短路保护吗?

网友:
那个芯片可能没坏

网友:
谢谢你维修过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