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高空调故障代码维修资料

楼主(2014-08-26):
志高空调故障代码

第一部分:家用空调部分故障代码
一、志高285、325、388、418挂壁式空调故障代码表:
包括:03、04、05、06、07、08、09、10、11、12、13、35、40、41款
故障内容        运行灯LED1
           运行灯        定时灯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闪亮1次/8秒        点亮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闪亮2次/8秒        点亮
室外机组异常故障       点亮        闪亮5次/8秒
室内风机故障           闪亮6次/8秒        点亮
           闪亮一次为亮0.5秒,灭0.5秒。
待机状态下才检测,显示室内盘管传感器故障、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若室内风机运行时,连续30秒钟无反馈信号,则关闭空调器并显示室内风机故障。
二、志高晶彩系列挂壁式空调故障代码:
包括:02款、16、18、19、20款
故障内容        数码管显示代码        说明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L2        开/关机状态均显示,若同时故障,则显示代码L1,修复后立即回显室温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L1     室内风机故障
L6     室内风机运行时,连续30秒无反馈信号,则关机并显示L6。
室外机组异常故障
E5     关机显示“E5”后,设定温度有效,但数码管无显示,用“应急”或遥控“开/关”键可重新开机,数码管回显室温。
三、“天”系列、小康系列挂机(51和51以下)机型故障代码
包括:25款、26、42、43、45、46、47、48、50、51、52款
故障内容        数码管显示状态
室内盘管传感器故障        E3
2志高空调故障代码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E2
室外机组异常        E4
室内风机故障        E5
化霜                DF
四、志高18NV/24NV空调(5100-6600W):
包括:17款、34、36、37款
故  障  内  容    运行灯LED1        说       明
室温传感器        闪亮2次/4秒        关机时显示
盘管传感器        闪亮3次/5秒        关机时显示
室外机异常        闪亮4次/6秒        开关机时显示
无风机反馈(PG专用)        闪亮5次/7秒        关机时显示
无交流零点检测信号(PG专用)        闪亮6次/8秒        关机时显示
闪亮一次为:亮0.5秒,灭0.5秒。如闪亮2次/4秒为:亮0.5秒,灭0.5秒 ,亮0.5秒,灭0.5秒
,停2秒,一个周期共4秒,如此循环。对于非变频机,以下有关灯闪烁的解释不再重复。
注:无风机反馈、无交流零点检测信号都属于室内风机故障。
五、LED显示型柜机操作板自检代码表:
包括:05款、06、07、08款
自检信息        自检代码        说明
室外机组异常        12—29    1--18        室外机组故障
室温传感器故障        11—28    1--18        热敏电阻发生故障
室内盘管传感器故障        10—27    1--18        热敏电阻发生故障
外反馈故障        8—25     1--18        过流、电网异常
3、志高空调故障代码
过热保护  结霜保护        7—24     1--18        风路短路循环,内风机有故障,空气过滤网堵塞

注:柜机自检代码的显示用(1—18)灯常亮,加上其它灯来表达自检信息。
六、志高2HP华丽柜式空调、华丽VFD柜机故障代码表:
包括:02款、04、09、10款

故障内容        数码管显示代码        说明
室温传感器故障        11     液晶片显示“故障”及房间温度处显示故障代码
管温传感器故障        10
制热内盘管过热保护        7
制冷内盘管结霜保护        7
室外机组异常        12
电源异常或过流保护        13
七、数码管型柜机故障代码(11款、17、18、20、22款)
自检内容        多彩屏中间双8数码管显示代码
室内管温传感器故障        E3
室内室温传感器故障        E2
室外机组异常        E4
结霜保护        E8
过热保护        E8
过流或相序保护        E7
八、变频一拖一挂机、柜机故障显示一览表
一挂机故障显示表
内/外机故障        故障指示        故障内容
1.室内故障
1、志高空调故障代码
定时灯常亮 / 运行灯闪亮
1次/8秒        室内盘管传感器异常
2次/8秒        室内环境温度传感器异常
6次/8秒        风扇电机异常
2、室外异常
运行灯连续闪亮 / 睡眠灯闪亮
1次/8秒        室外环境温度传感器异常
2次/8秒        室外盘管传感器异常
4次/8秒        排气温度传感器异常
运行灯常亮 / 睡眠灯闪亮
7次/8秒        模块保护
3次/8秒        压机过流保护
5次/8秒        冷媒不足,压机过热保护
6次/8秒        通讯故障
二柜机
故障内容        (黄灯)故障指示灯闪烁次数
模块故障        闪1次
通讯故障        闪2次
保留        闪3次
缺氟保护或四通阀故障        闪4次
压缩机过流        闪5次
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        闪6次
外主板温度传感器故障或温度过高(>65℃)        闪7次
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故障        闪8次
室外盘管中点传感器故障        闪9次
室外环境传感器故障        闪11次
室外主板软件复位        闪12次
故障指示灯闪烁频率为1Hz(即间隔为1秒),每种故障至少闪烁显示30秒。
液晶显示故障为Fn,n对应上表闪烁次数,如F2表示通讯故障。
变频一拖一柜机(指示灯显示款)故障代码
2004-8-10
故障显示        故障内容
12-29灯亮        通讯故障
11-28灯亮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10-27灯亮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9-26灯亮        室内盘管温度过热保护
8-25灯亮        缺氟保护
7-24灯亮        模块保护
6-23灯亮        系统过流保护或空载过流故障
5-22灯亮        压机排气过热故障
4-21灯亮        室外看门狗复位故障
3-20灯亮        室外传感器故障
1-18灯亮        保护状态
四、KFR-51LW/BP
1)室内机显示故障
No    LCD        故 障 内 容
1        F1        通讯故障
2        F3        室内房间温度传感器异常
3        F6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异常
4        无显示        通讯电源故障
2)室外机显示故障
No    LCD        故 障 内 容
6、志高空调故障代码
1        E1        IPM模块故障
2        E2        压缩机电流过高
3        E3        压缩机温度过高
4        E4        室外温度传感器异常
5        无显示        通讯电源故障

:变频空调故障代码检测与维修

故障代码           故障内容        故障检测与分析           维修/维护
F1        室内外通信故障        1.检查室外电控连接线是否牢固,正确
2.检查室外机电源灯是否亮,若不亮,检测室外保险管及变频模块,整流桥,IGBT是否损坏
3.若室外机通电正常,指
示灯亮,可逐一更换电源板和模块板,判断那块板出现故障        重新接线;
更换出现损坏的板子

F2        室内环境温度传感器故障        1.查看室内温度传感器是否脱落。
2.若温度传感器连接正常,有可能短路或断开已损坏。
若温度传感器损坏,更换传感器。

F3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检测方式同上
同上
F4        室内风机故障        1.检查室内风机线、反馈是否脱落或损坏。
2.手拨风轮,看是否有异常卡住风轮的现象
3.如室内风机还能运行,室内板已损坏。
4.若换新板后室内风机不转,更换电机。
更换新电机或室内板。
F5        室外模块故障        断电后重新上电开机,看是否可以启动运行,如可以启动运行,则模块正常,出现此故障为运行环境过于恶劣导致,不需更换模块;测量IPM模块是否出现损坏        更换室外模块板
(见附二:电控板图片)
F6        室外环境温度传感器故障        1.查看室外温度传感器是否脱落。
2.若温度传感器连接正常,有可能短路或已损坏。        若温度传感器损坏,更换传感器。

F7
室外机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检测方式同F6
处理方式同F6
F8        压缩机吸气温度传感器故障        检测方式同F6        处理方式同F6
F9        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故障        检测方式同F6        处理方式同F6
FA        电流、电压互感器故障        检查系统是否完全无冷媒        添加冷媒
FC        压缩机驱动异常故障        1.首先测量压缩机3相绕组阻值是否正常,如三相绕组阻值出现异常,压机本身损坏
2.检查压缩机U、V、W接线是否松脱,模块板上P、N的连接线是否松脱。
3.模块板已损坏。        更换压机;
更换模块板

FE
回气传感器异常
检测方式同F6
处理方式同F6
FF        其它故障        检查系统压力,看是否漏冷媒        加一定量氟
FH        室内机EEPROM错误        内电控板接插件松        室外直流风机故障(全直流)
保护  代码        保护内容        保护分析        维修/维护
P1        蒸发器温度保护        1.制冷时,当温度低于-1°C
2.制热时,当温度高于63°C        系统故障,清洗蒸发器或更换室内机。

P2
变频模块过热、过流保护
1.压缩机正常工作时,当相电流超过10A时。
2.模块过热
3.运行环境恶劣
检测室外风扇电机,有问题更换;
系统异常,清洗冷凝器或更换外机;
P3        交流输入电流过大保护        压缩机正常工作时,当交流电流超过10A时。        系统异常,清洗冷凝器或更换外机。
P4        压缩机排
气温度保护        压缩机排气温度超出110℃,缺氟或系统异

常。        加氟或更换外机
P6        压缩机吸气温度保护        无
P5        压缩机壳顶过热保护

P7

电源过、欠压保护

电压波动范围超出165V~265V
整机断电后,未待室外电控放电完成,再次上电,会出现P7保护

超出此电压范围报P7属正常,没有超出电压范围更换电源板。
P8        回气低压保护        无
P9        排气高压保护        无
PA        冷凝盘管高温保护        外风扇电机坏或系统异常;
运行环境恶劣        更换风扇电机或外机

PC
室外环境温度超温保护
制冷制热时,环境温度太低或过高压缩机不启,或传感器故障。
传感器正常则不需要维修,属正常保护功能
PH        缺氟或换向阀保护        检查室内盘管探头是否安装到位;
制冷运行时报此保护,测量系统压力,看是否漏冷媒;
制热运行时报此保护,测量系统压力,看是否漏冷媒;检查四通阀是否正常换向;                             加氟;
更换四通阀
PF        其它保护
PE        读EEPROM错误(外机)

第二部分:商用空调故障代码
一.四灯天花空调机故障代码表
自检信息        发光管自检代码    说明
除霜提示        闪烁1次/1秒        开机显示(运行灯)
防冷风提示        闪烁1次/3秒        开机显示(运行灯)
室温传感器故障        运行灯闪烁2次/4秒        关机显示,保护灯常亮
管温传感器故障        运行灯闪烁3次/5秒        关机显示,保护灯常亮
室外机异常        运行灯闪烁4次/6秒        关机显示,保护灯常亮
室内蒸发器结霜保护        运行灯闪烁5次/7秒        关机显示,保护灯常亮
外反馈故障        运行灯闪烁7次/9秒        关机显示,保护灯常亮
过热保护        运行灯闪烁8次/10秒        关机显示,保护灯常亮
水泵故障        运行灯闪烁9次/11秒        关机显示,保护灯常亮
二、两灯天花机故障代码表
红灯闪烁情况    故障意义

7、志高空调故障代码

2次/4秒    盘管故障
3次/5秒    室温故障
4次/6秒    水泵故障
5次/7秒    室外故障
6次/8秒    防结霜保护
7次/9秒        室外机组(过流,电网电压异常)
8次/10秒    过热保护
三、风管机、风机盘管、洁净空调液晶屏显示故障代码表
故障内容    LCD显示内容
室内房间温度传感器故障    E2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E3
低压保护    E4
结霜保护    E8
过流或相序保护    E7
过热保护    E8
系统控制主板通讯故障    E1
室外机异常保护    E9

网友A:
你的两篇故障代码全收录到本版精华内

网友(2015-08-22):
引用 网友A:
你的两篇故障代码全收录到本版精华内

网友:
虽然有途径查的到代码故障,但还是收藏先,最后说声谢谢你的元私分享精神!

网友:
呃,错了一个字,是无私的分享精神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