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有电压,但无电流输出怎么回事?

楼主(2014-08-28):
  闲来没事,想学学电路维修,今天一个客户不要的充电器我拿他练练手,经检测300V,正常3842的7脚是15.6v,8脚是4.7v,输出端是55v,电流检测电压检测是LM324N,故障现象是接上负载无电流输出,指示灯不变,风扇不转,看整个电路板也没有烧灼的痕迹,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A:
变压器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B:
故障现象是接上负载无电流输出,指示灯不变,风扇不转

接的负载不是电瓶吧?得接电瓶才能有输出电流,风扇才能转。你这种电路可能有输出电瓶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
有的充电器带防误充功能,不插电瓶就没有电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的负载不是电瓶吧?得接电瓶才能有输出电流,风扇才能转。你这种电路可能有输出电瓶电压检测电路。

接电瓶试了,就是不充电客户才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是不是有短路。

变压器短路怎么测量?我是真的不懂

网友:
看看输出有一个转灯电阻,是不是坏了,0.1-0.15偶,3瓦-5瓦的个头挺大的电阻

网友:
输出端有一个大功率,低阻值的电流检测电阻可能坏了

网友C:
那东西也值不了几个钱 发那么多的精神去修 能收得了几个钱没有修的价值也懒得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东西也值不了几个钱 发那么多的精神去修 能收得了几个钱没有修的价值也懒得修

说实在的,真没什么维修价值,再说你费半天劲的维修费还不如卖一个赚的多,所以我也是不修的,关键是我现在在学习电子基础,就是拿他练练手,学习学习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的测量方法,实战和纸上谈兵是不一样的,其实也是没事时找点事干,总比去打麻将要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