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怪现像求高手解

楼主(2014-09-02):
空调怪现像,在一楼 整个管子外面结水      以前没见过,什么问题呢,。应该不是潮吧

楼主:
以前没事的啊,移了下机就这样了呢,奇怪

网友A:
除了憋管,还有什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憋管,还有什么解释

憋管会这样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憋管,还有什么解释

都看了下,没有憋呢

网友:
保温不好,扎带不要那么紧

网友:
保温层性能不行了

网友:
使用环境如何?温差过大有此现象。有没有重新包扎过?保温层拉薄,有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