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工作台用6mm铜管盘管一例

楼主(2014-09-05):
450L工作台内漏后冰堵,处理水,需要使用温度比冷藏冷些,用6mm铜管盘15米,用内经0.8mm毛细管1.8米;27度开始工作,不到2小时温度降至-7度(还可以再往下降),环境温度25度,高压0.65mp,低压0mp,过滤器温度28度,加134制冷剂(刚买的,比406还便宜),蒸发器温度-18(离毛细管30cm)到-20度(离回气管30cm),6mm铜管蒸发器温度同样均匀降温,蒸发器温度比箱温低13度,毛细管略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成本6个的可以了,如果用704胶涂在铜管和内壁的空隙间就更好了。

没必要涂胶,明管360度都在箱内,效果本身就好于原机暗管

网友B:
这是什么东西,没见过这个

网友C:
6个是否小了点 起码用8个的铜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东西,没见过这个

就一冰柜,但此版主这工艺真不咋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6个是否小了点 起码用8个的铜管吧

考虑成本6个的可以了,如果用704胶涂在铜管和内壁的空隙间就更好了。

网友:
这样盘管收费多少呢

网友:
这个家伙饭店用的.切敦,冷藏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环境温度25度,高压0.65mp,低压0mp
R12-R134A-R406A,
低压在0mp时,蒸发温度都在-30度左右,此时的制冷 ...

蒸发器中间温度和后面测的温度基本一样 -2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