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求美的电磁炉TM-S1-07E-B图纸,炸了2个sm7028了!

楼主(2014-09-07):
如题求美的电磁炉TM-S1-07E-B图纸,炸了2个sm7028了!郁闷中

网友:
400V/10UF电容不良。

楼主:
这个电容是10uf/450v的电解电容,容量我量了有10uf的,你指的电容不良是指?

网友(2016-04-12):
楼主能后我发一张这个型号的电路图纸吗,谢谢

网友(2017-03-28):
我也想要图纸

网友A:
不要去网上买那些便宜的sm7028,我修的和你一样,当时我用VIP-12A改线路代换,正常开机,后来去网上买了两个sm7028,又把刚换的12A换了回来,结果开机一会就“碰”的一声爆了,连带烧了3个1N4007,又换上第二个sm7028,结果CPU冒烟了,板子报废了,肠子都悔青了。
还是用拆机件12A改线路代换保险。
下面图纸电源用的是SM7022,希望你能做参考。

网友(2018-06-29):
引用 网友A:
不要去网上买那些便宜的sm7028,我修的和你一样,当时我用VIP-12A改线路代换,正常开机,后来去网上买了两 ...

谢谢你的分享!学习中

网友(2019-04-15):
主板TMS107EB对吗?副电源芯片sm7208对吗?可以用vip12a顶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