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硬盘录像机视频备份怎么在电脑上不能正常播放?

楼主(2014-09-09):
请问硬盘录像机视频备份怎么在电脑上不能正常播放?这几个是一个的压缩分卷,视频播放起来速度不正常,有没有高手改一下,自己试了试改不过来。(这个好像只有暴风5才能播放)

远程附件下载:(本帖附件已由系统转存到远程服务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在硬盘录像机上播放呢 是否设置了密码 操作系统不兼容

网友:
像海康等国内大牌设备,在你复制录像文件时,它会自动复制一个播放器到你的U盘里,用它就行,除非你的录像机是小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在硬盘录像机上播放呢 是否设置了密码 操作系统不兼容

真倒霉店门口新买的山地车被盗,在硬盘录像机上播放正常,备份在U盘在电脑播放速度有点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倒霉店门口新买的山地车被盗,在硬盘录像机上播放正常,备份在U盘在电脑播放速度有点快

播放速度可以调的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播放速度可以调的嘛

同表难过
盗贼录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表难过
盗贼录下了吗

盗贼及作案时间、手法全录下了。盗贼用了13分钟盗走了山地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盗贼及作案时间、手法全录下了。盗贼用了13分钟盗走了山地车

能看清脸部么?呵呵...    视频的速度是可以调节的。如果是播放器的原因可以直接跟批发商或者厂家要一个专用播放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盗贼及作案时间、手法全录下了。盗贼用了13分钟盗走了山地车

老手 惯偷 报案了吗  结案了吗

愿天下盗贼死光光

网友:
天下无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