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空调KFR-2608GW/BP交流变频功率模块修复一例

楼主(2014-09-11):
   日前接用户报修一台KFR-2608GW/BP,一听型号就知道保外(老李一沾了这个就来神儿)
上门用户叙述是不制冷,说以前偶尔开能制冷,近来彻底不行了。由于我始终也记不住怎么用遥控器调出室内机故障代码(海信的各种机型太乱乎了!),所以直接拆开外机观察。开机可以听到室外主继电器吸合声,外风机和压机都不转,室外机主板指示灯亮,测外机直流300V、15V、5V全有。观察模块指示灯连续闪烁12次。查代码表意思为功率模块故障。
   断电,拔下模块上P、N、U、V、W连线,万用表欧姆档测量压机各相阻值认为压机没有问题,继续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继续测量模块PN端对UVW各脚也没嘛问题,初步可以判断是模块的保护电路出问题了。这种模块当年海信在04到08年出的交流变频机上用的非常多,象2611、3206、2806、2618、2619等很多机型的电路构架几乎一样,现在已全部到了出保期。所以熟悉他的电路原理还是很有意义滴
由图可以看出,模块的19脚是故障保护脚。正常情况下模块19脚输出高电平,经由电阻R1加到处理器2脚,处理器2脚得到+5V判断模块正常,执行室内机的运行指令,向模块发出驱动信号。当模块因某种原因判断出自身故障时,19脚会输出低电平将处理器2脚电平拉低,外机进入保护状态。电路中阻排起上拉作用,C6是滤波电容。
   拆下模块,测模块19脚到处理器2脚不通,发现电阻R1已经接近开路。所以这空调自然他是不会转啦!
图中的R1就是那个罪魁祸首。怎么修就不用我说了吧

用色环电阻代换后的样子

  看帖请回帖,如果觉得有用还请大家多多评分吧!

网友:
阻值多大,是5.1K吗?

楼主:
    512  5.1K

网友:
谢谢你的好经验

网友:
不错。。。这条线路不过高压,大电流,本身阻值又不是很大,坏的好蹊跷

网友:
高手,佩服!

网友:
多谢老师傅赐教,晚辈受益匪浅!又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