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手机软件丢失的不开机的如何刷机

楼主(2014-09-21):
如果手机软件丢失的不开机的如何刷机,用刷机精灵能恢复吗

网友:
下载原机rom强刷。

网友:
去手机官网下载同型号手机刷机程序到sd卡,同时按住开机键和音量加键(不同手机略有不同),选择刚下载的文件点击ok,然后耐心等待

网友:
下载手机的官方刷机包,线刷和卡刷都可以

网友:
如果没有安装第三方rec的话,线刷工具加原厂线刷包最合适你的情况

网友:
要分型号品牌的,建议上网查查

网友(2017-10-04):
卡刷失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