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变频空调炸模块更换后.........

楼主(2014-09-28):
上个月很热修了一台美的变频空调是室外压缩机不转,风机运转正常。室外机变频主板代号是KFR-26W/BP2-180(SY).拆开室外机盖板,拆下变频板发现变频模块炸开,兴高采烈的够买了同型号的模块上电试机 ,以为换了模块就好了可以收钱回家(心想捡了个死鸡),上电后室内风机运转正常,室外风机运转正常,压缩机丫的还不转。过了10分钟室内机显示P0。冷静思考过后怀疑购买的新模块可能静电击穿,然后就又买了一个同型号的模块焊上去把原来换的拆了下来,继续上电试机,YY的还不转,这回可以断定买的模块都是好的,测各供电电压正常,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好吧,摘板拿回修理部去继续研究。用烙铁拆下驱动板测与IPM模块引脚对应电阻值,(此驱动板很小,芯片是IRMCK341构成外加24LC04)发现IRMCK341第41脚对地短路,撬开41脚悬空还是短路,判定IRMCK341挂了,又买了个IRMCK341焊上单独对驱动板供电,YY的还是不行,IRMCK341由模块驱动+微处理芯片2大部分构成,所以IRMCK341需要写入主程序空调才能工作,现在想在原来芯片上把程序调出来用RS232拷贝到新芯片上,原来挂了的芯片丫丫的程序又加密了,到现在为止就差芯片程序没有拷贝,请求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能调出原来芯片的程序文件吗(自己编译就别谈了,编译花的时间够你不睡觉编3个月)

PCB如图所示

IMP模块驱动板

IMP模块驱动板

背面

背面

IMP模块驱动板

IMP模块驱动板

正面

正面

驱动板位置

驱动板位置

网友:
可以跟售后联系,买一块整板,当然,人家卖不卖不好说,看看网上有没有吧。

网友:
如此耗费能收多少大洋啊。。。。

网友:
看看有没有解密软件,很麻烦,到售后处换板,一般变频机应该还在保修期内,原先不要修板,报故障直接售后换板不知行不行?故障点和电话报自己的。

网友:
网上淘一块吧

网友:
这种程序是加密的

网友(2015-02-12):
貌似是空片,写程序了吗

网友(2015-04-07):
把原来板子的24c02换过去不就得了

网友(2015-07-13):
单片机解密5000元起步,你玩不起的

网友:
编程好像也没有那么困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