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CHD34166(2995)CHD-7机芯无光尖叫一例

楼主(2014-09-29):
   这是一台长虹CHD-7机芯高清100HZ电视,弃修机。
   故障现象是开机有唧唧叫声,不细听感觉有点像行部分直流短路声,但这种声响又比那个大,感觉频率不对,用户反应前者试换过高压包和数字板故障依旧,最后又怀疑其它元件于是放弃了。
   说实在,高清机的确维修是有点麻烦,当地市场上其配件是又少又贵质量还不怎么地,既然上门了就查查吧!
   开盖试机,测量电源140V工作稳定,测量加速极、视放等都有电压,但明显比正常时要低,比如视放供电电压只有170V,可以确证行电路起震工作,分别断开C3421基极和推动变压器次级测量数字板过来的以及推变信号均正常值范围,只要都接入,推动管集电极24V工作电压马上被拉得很低。
   回想以往在摘板不拆卸偏转普清CRT,维修不接偏转试机时二次高压包输出电压不正是这样吗?决定对行偏转回路S感容元件进行测量,后测得C581,400V/274(图纸上474)失容开路从而阻碍了行扫描电流电子束失去水平偏转扫描。
   这类电容坏得很多,尤以海信创维王牌失容失效造成行幅扩大或垂直暗亮线等,因该机型在好像论坛此案例没有发布,特献丑了。
附上该机维修资料

楼主:
另外此机厂家有个伴音技改
CHD-7机芯出现冷态开机伴音无,再次开机无伴音故障时处理
--------------------------------------------------------------------------------

  各维修中心,当遇到处理CHD-7机芯出现冷态开机无伴音,再次有伴音故障时,请将音效处理NJW1147供电由12V串联一支1W/220欧到270欧电阻,使其供电脚电压降为9V左右供电,可排除此故障。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此机厂家有个伴音技改
CHD-7机芯出现冷态开机伴音无,再次开机无伴音故障时处理
---------------- ...

楼主辛苦了

网友:
王牌电视C474花了还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