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SONY 蓝光DVD APS-257 电源板的电路图

楼主(2014-10-02):
一台蓝光DVD 型号Sony BDP-S470电源雷击烧毁,场效应管3N62K3,R106,R107,R113击穿烧毁,3个电阻的阻值无从知道!请教各位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
看不清,就用模块上

网友:
楼主是否刚开始修DVD?成品的电源板物美价廉。不用花那功夫修原机电源了。

楼主:
谢谢LZ的提示,外购成品电源要改插座,比较麻烦。哪三个电阻可能是3N62K3场效应管的源级(S)的限流电阻,起保护作用!有谁知道其阻值,麻烦请告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2014-12-07):
我也找电路图

网友(2016-04-04):
各位大师,麻烦传一份Aps一257电源板图纸

网友(2017-10-12):
引用 楼主:
谢谢LZ的提示,外购成品电源要改插座,比较麻烦。哪三个电阻可能是3N62K3场效应管的源级(S)的限流电阻, ...

修到一台也是烧这三个电阻,看不清阻值,楼主知道么,谢谢告知

网友:
搞个好的看看

网友(2019-02-23):
R113 - 1.8 Ω
R107 - 1.8 Ω
R106 - 1.8 Ω
R104 - 22 Ω
R103 - 470 Ω
R110 - 220 Ω
R123 - 0.47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