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能读写的SD卡的修复过程

楼主(2014-10-03):
我文采不好就直接看图吧

插入卡,不能读写

插入卡,不能读写

准备恢复

准备恢复

恢复后

恢复后

格式化

格式化

又一个正常的手机卡了

又一个正常的手机卡了
不过卡上的资料都为0了,不能恢复

网友A:
这个还能修复,不能识别的就修复不了。

网友B:
有些可以,有很多是修复不了的,显示无法完成格式化

网友C:
无法完成格式化的怎么处理 有方法吗

网友:
SD卡质量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能修复,不能识别的就修复不了。

这个是修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可以,有很多是修复不了的,显示无法完成格式化

有可能吧,我两个都修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法完成格式化的怎么处理 有方法吗

我没见过这种情况

楼主:
因为便宜啊,能用就好了

网友D:
这种情况严格来说还算不上修复,因为这样的情况说明SD卡本身并没有损坏,只是文件系统变了。

网友E: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也有些无法完成格式化的卡,需要低级格式化处理,或量产工具修复,这些都属于软件故障,如果是物理性损坏就无法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严格来说还算不上修复,因为这样的情况说明SD卡本身并没有损坏,只是文件系统变了。

是卡外形没有坏,就是不能读写,卡上的文件都那不出来,插到电脑上就是图一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也有些无法完成格式化的卡,需要低级格式化处理,或量产工具修复,这些都属于软件 ...

对的,物理破坏的就不是用软件就能修复的了

网友F:
很多卡是无法格式化的,只能量产工具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多卡是无法格式化的,只能量产工具修复

还没用过SD卡的量产工具另一个8G的U盘用量产工具就不行

网友(2018-05-11):
来学习一下吧

网友(2018-09-22):
楼主,你这帖子只能算标题党。

网友(2021-04-24):
插上卡没有显示,用什么方法能读卡

网友(2021-05-25):
研究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