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匹冷水机维修

楼主(2014-10-06):
10 月2号接收一台冷水机送不上电,前往检查使压机短路,发现交流接触器卡死压缩机缺相导致压机烧坏,换好压机后抽真空2小时加氟试机OK(抽真空期间把交流接触器更换,63安空开换成40安)

坏机

坏机

网友A:
空开换小了吧,63安就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开换小了吧,63安就没问题啊,

20匹是15千瓦,还不到30安,用63安空开缺相时保护不了压机

网友:
大于额定电流一倍为好。但是要考虑到启动电流,40A小了一点。

网友:
装一个缺相保护器就稳当。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匹是15千瓦,还不到30安,用63安空开缺相时保护不了压机

普通空开怎么进行缺相保护,上个保护器吧。

网友(2019-05-21):
请问楼主大楷加多少制冷剂

网友:
装个热继常闭串联到交流接触器线圈最稳妥,话说不烧压机以后怎么接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