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资料] 各种DC-DC的功能及代换

楼主(2014-10-19):
提示:本文收集了康佳平板电视主板使用的DC/DC电源芯片资料,共15种,这些芯片有很多是可以直接相互代换使用的;有些经过简单的电路更改也是可以代用的。希望此文内容,对大家维修主板电源电路时能够有所帮助。

康佳液晶电视主板DC/DC电源芯片技术参数及代换关系
                                  徐磊胜
近期接到多个分公司及本部技术员反映:“现在新型液晶电视主板DC/DC电源转换芯片种类太多,无法掌握每一种芯片的引脚功能、脚位排序、电性能参数,在维修主板电源电路时,遇到了很大的困扰。而且由于型号太多,备料无法齐全,遇到DC/DC电源芯片损坏时,都很棘手。”
在维修平板电视主板时,电源电路故障率约占主板故障率的30%左右。电源电路检修电压数据直观,可以很快锁定故障部位,然后更换相同型号的失效元件,即可修复故障机器。但是如果遇到电源芯片损坏,没有相同型号的元件更换,就是很头痛的事了。
本文收集了康佳平板电视主板使用的DC/DC电源芯片资料,共15种,这些芯片有很多是可以直接相互代换使用的;有些经过简单的电路更改也是可以代用的。希望此文内容,对大家维修主板电源电路时能够有所帮助。

一、           DC/DC电源转换芯片代换相关技术要求
想要进行DC/DC电源芯片代换,首先需要对每个芯片的引脚功能、脚位排序、内部结构及参数,包括:芯片内部是否集成续流二极管、反馈电压值、EN开启/关闭阀值、输入/输出电压范围、输出电流大小等进行详细了解。然后通过对比,找出参数相同或相近的芯片,才可实施代换。
1、DC/DC电源芯片引脚功能介绍。
表1: MP1410ES引脚功能介绍
引脚 符号 功能说明
1 BS 自举升压脚。与SW脚相连一个10nF或更大的电容,以驱动内部MOSFET。
2 IN 电源电压输入脚。输入电压范围4.75V至15V。
3 SW 开关电源输出脚。此脚需要连接到LC输出滤波器和自举电容上。
4 GND 接地脚。
5 FB 反馈脚。此脚通过电阻分压器与SW输出的系统电压相连。通过调整该脚电阻分压器,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6 COMP 补偿脚。连接一个串联的RC到GND脚,以补偿调节控制回路。
7 EN 使能输入。此脚电压高压2.53V芯片开启,低压2.3V停止工作。
8 N/C 空脚。无连接。

附:MP1410ES在LC32BT20机型应用电路。

表2: MP1430、MP1482DS、MP2307DN、AP3502、AP3503引脚功能介绍
引脚 符号 功能说明
1 BS 自举升压脚。
2 IN 电源电压输入脚。
3 SW 开关电源输出脚。此脚需要连接到LC输出滤波器和自举电容上。
4 GND 接地脚。
5 FB 反馈脚。此脚通过电阻分压器与SW输出的系统电压相连。
6 COMP 补偿脚。连接一个串联的RC到GND脚,以补偿调节控制回路。
7 EN 使能输入。高电平开启,低电平关闭。
8 SS 软启动控制输入脚。此脚外接电容器用于控制软启动时间。

附:MP2307DS在LC46TS86N机型应用电路。

表3: SY8122、SY8122A、SY8123引脚功能介绍
引脚 符号 功能说明
1 PGND 电源地。
2 IN 电源电压输入脚。
3 SGND 信号地。
4 FB 反馈脚。此脚通过电阻分压器与SW输出的系统电压相连。
5 BS 自举升压脚。与LX脚相连一个0.1uF的电容,以驱动内部MOSFET。
6 EN 使能输入。高电平开启,低电平关闭。
7 LX 开关电源输出脚。此脚需要连接到LC输出滤波器和自举电容上。
8 NC 空脚。无连接。

附:SY8122在LED55IS95D(2BOM)机型应用电路。

表4: AOZ1014、AOZ1017引脚功能介绍
引脚 符号 功能说明
1 VIN 电源电压输入脚。
2 PGND 电源地。电路需要连接到AGND。
3 AGND 控制器参考端。电路需连接在PGND。
4 FB 反馈脚。此脚通过电阻分压器与SW输出的系统电压相连,通过调整该脚电阻分压器,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5 COMP 补偿脚。连接一个串联的RC到GND脚,以补偿调节控制回路。
6 EN 使能输入。高电平开启,低电平关闭。
7、8 LX 开关电源输出脚。此脚需要连接到LC输出滤波器。

附:AOZ1014在LC42DT08AC机型应用电路。

表5: AOZ1010、AOZ1016、AOZ1072、AOZ1073引脚功能介绍
引脚 符号 功能说明
1 PGND 电源电压输入脚。
2 VIN 电源地。电路需要连接到AGND。
3 AGND 控制器参考端。电路需连接在PGND。
4 FB 反馈脚。此脚通过电阻分压器与SW输出的系统电压相连,通过调整该脚电阻分压器,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5 COMP 补偿脚。连接一个串联的RC到GND脚,以补偿调节控制回路。
6 EN 使能输入。高电平开启,低电平关闭。
7、8 LX 开关电源输出脚。此脚需要连接到LC输出滤波器。

附:AOZ1010在LC32CT36AC机型应用电路。

2、DC/DC电源芯片脚位排序。
表6:脚位排序汇总列表
    引脚
型号 1  2  3  4  5     6    7  8
MP1410ES BS IN SW GND FB COMP EN N/C
MP1430 BS IN SW GND FB COMP EN SS
MP1482DS BS IN SW GND FB COMP EN SS
MP2307DN BS IN SW GND FB COMP EN SS
AP3502 BS IN SW GND FB COMP EN SS
AP3503 BS IN SW GND FB COMP EN SS
SY8122 PGND IN SGND FB BS EN LX NC
SY8122A PGND IN SGND FB BS EN LX NC
SY8123 PGND IN SGND FB BS EN LX NC
AOZ1010 PGND IN AGND FB COMP EN LX LX
AOZ1014 IN PGND AGND FB COMP EN LX LX
AOZ1016 PGND IN AGND FB COMP EN LX LX
AOZ1017 IN PGND AGND FB COMP EN LX LX
AOZ1072 PGND IN AGND FB COMP EN LX LX
AOZ1073 PGND IN AGND FB COMP EN LX LX

3、DC/DC电源芯片电性能参数及内部结构参数。
表7:DC/DC电源芯片电性能参数及内部结构参数汇总列表

序号 型号
  康佳
物料编码
  内部是否集成续流二极管 反馈电压VFB(V) EN(使能)开启/关闭阀值(V) 最大输出电流 输入电压范围(V) 输出电压范围(V)
  软启动

1 MP1410ES 19003437 未集成 1.222 2.53/2.3 2A 4.75-15 1.22-13 无此功能
2 MP1430 19005679 未集成 1.222 2.6/2.3 3A 4.75-28 1.22-25 外部-可编程
3 MP1482DS 19007836 集成 0.923 2.5/1.5 2A 4.75-18 0.923-15 外部-可编程
4 MP2307DN 19006269 集成 0.925 2.5/1.3 3A 4.75-23 0.925-20 外部-可编程
5 AP3502 19009140 集成 0.923 1.5/0.4 2A 4.75-18 0.923-15 外部-可编程
6 AP3503 19009161 集成 0.923 1.5/0.4 3A 4.75-18 0.923-15 外部-可编程
7 SY8122 19009160 集成 0.6 1.5/0.4 2A 4-15 0.6-14 内部-1毫秒
8 SY8122A 19009585 集成 0.6 1.5/0.4 2A 4-15 0.6-14 内部-1毫秒
9 SY8123 19009159 集成 0.6 1.5/0.4 3A 4-15 0.6-14 内部-1毫秒
10 AOZ1010 19006519 集成 0.8 2/0.6 2A 4.5-16 0.8-15 内部-4毫秒
11 AOZ1014 19007892 未集成 0.8 2/0.6 5A 4.5-16 0.8-15 内部-4毫秒
12 AOZ1016 19007392 集成 0.8 2/0.6 2A 4.5-16 0.8-15 内部-2.2毫秒
13 AOZ1017 19007659 未集成 0.8 2/0.6 3A 4.5-16 0.8-15 内部-2.2毫秒
14 AOZ1072 19008861 集成 0.8 2/0.6 2A 4.75-16 0.8-15 内部-4毫秒
15 AOZ1073 19008856 集成 0.8 2/0.6 3A 4.5-16 0.8-15 内部-5毫秒

二、           DC/DC电源芯片代换实施步骤及方法
步骤1:鉴于上述所有DC/DC电源芯片的封装形式、大小尺寸都相同,故安装焊接部位都不存在问题,所以我们首先考虑脚位排序是否相同(差异较小也可以考虑代换),然后将它们分组。(参考表6即可)
分组1:MP1410ES、MP1430、MP1482DS、       分组2:SY8122、SY8122A、SY8123。
MP2307DN、AP3502、AP3503。

分组3:AOZ1010、AOZ1016、AOZ1072、     分组4:AOZ1014、AOZ1017。
AOZ1073。

   步骤2:将脚位排序相同的DC/DC电源芯片,按照内部是否集成续流二极管,进行二次分组。(参考表7即可)
分组1:MP1410ES、MP1430。(芯片内部未集成续流二极管,外电路必须安装续流二极管)
分组2:MP1482DS、MP2307DN、AP3502、AP3503。(芯片内部集成续流二极管)
分组3:SY8122、SY8122A、SY8123。(芯片内部集成续流二极管)
分组4:AOZ1010、AOZ1016、AOZ1072、AOZ1073。(芯片内部集成续流二极管)
分组5:AOZ1014、AOZ1017。(芯片内部未集成续流二极管,外电路必须安装续流二极管)

步骤3:由于输出电压Uout=VFB×(1+R1/R2)故需要考虑每个芯片的反馈电压值,进行第三次分组。(参考表7即可) 注:此次分组与步骤2分组未变化。
分组①:MP1410ES、MP1430。(VFB=1.22V)
分组②:MP1482DS、MP2307DN、AP3502、AP3503。(VFB=0.923V) 注:其中MP2307DN的VFB=0.925V,非常接近0.923V,对输出电压几乎没有影响,故不需要单独分组)
分组③:SY8122、SY8122A、SY8123。(VFB=0.6V)
分组④:AOZ1010、AOZ1016、AOZ1072、AOZ1073。(VFB=0.8V)
分组⑤:AOZ1014、AOZ1017。(VFB=0.8V)

    步骤4:考虑其它综合参数:EN(使能)开启/关闭阈值、输入/输出电压范围、软启动、输出电流大小等信息考虑。 (参考表7即可)
(1)EN(使能)开启/关闭阈值参数:我们的电路设计EN(使能)开启/关闭阈值为3.3V/0V,此项参数以上芯片代换时都满足要求。
(2)输入电压范围参数:我们电路设计输入有5V、12V、14.5V,此项参数以上芯片代换时都满足要求。
(3)输出电压范围参数:输出最小值等于VFB电压,VFB电压在步骤3已经分组,此参数可以满足代换要求;我们电路设计输出最大值为12V,此参数可以满足要求。
(4)软启动时间参数:软启动时间都为几毫秒,相差不大,对电路无影响,此项参数以上芯片代换时都满足要求。
(5)输出电流参数:原则上输出电流大的可以代换输出电流小的,输出电流小的不能代换输出电流大的。

通过上面4个步骤可以看出,只要按照步骤3分组,然后参考表7电流参数即可得出直接代换关系(不需任何电路更改代换)
代换1:MP1430可以代换MP1410ES。(已在LC32BT20、LC42AS28等机器上验证)
代换2:MP2307DN和AP3503可以相互代换(注:MP2307DN和AP3503底部有裸露焊盘,可接地或悬空不连接);MP1482DS和AP3502可以相互代换;MP2307DN和AP3503可以代换MP1482DS和AP3502。(已在LC46TS86N、LC42GS82DC等机器上验证)
代换3:SY8123可以代换SY8122和SY8122A;SY8122和SY8122A可以互换。(已在LED46IS95D、LED42IS97N等机器上验证)
代换4:AOZ1073可以代换AOZ1010、AOZ1016、AOZ1072 ;AOZ1010、AOZ1016和AOZ1072可以相互代换。(已在LC32CT36AC、LC42DT08AC等机型验证)
代换5:AOZ1014和AOZ1017可以相互代换。(已在LC52DT08DC、LED72IS988D等机器上验证)
上述代换结果均为直接代换关系,此文未做电路更改代换部分。

三、DC/DC电源转换电路故障检修实例
实例1     LC52BT20DC(LX66平台)    绿屏
    一台LC52BT20DC机器,开机绿屏,看不到任何图像显示。根据故障现象判断是图像显示处理芯片N401(LX66)工作异常,首先测N401的各组供电:1.8V、3.3V正常,2.5V只有1.2V。测2.5V对地无短路,检查2.5V产生电路,2.5V电压是12V通过N833(MP1410ES)降压转换所得,测N833的②脚12V输入正常、⑦脚使能3.3V正常,更换N803故障排除。

实例2     LC32CT26AC(WX68平台)    三无
一台LC32CT36AC机器,开机三无,通电测主板电源接口XS619的,⑤脚开/待机控制电压为3.2V高电平、③脚为5V、①脚为12V。通过以上电压数据,可知CPU部分已经工作,接下来检测主芯片N401(WX68)的各组供电: N803-3.3V、N879-3.3V、N887-2.5V、N870-1.2V均正常,N886-1.2V没有输出,测N886(AOZ1010)的②脚12V输入正常、⑥脚使能3.3V正常,更换N886试机N886-1.2V输出正常,故障排除。
注:CT系列机型N886损坏较多,如果没有AOZ1010,用AOZ1073、AOZ1072、AOZ1016可以直接代用。

实例3    LC46TS86N(MSD209+CC1100平台)   网络/USB**面
一台LC46TS86N机器,网络/USB状态黑屏,其它状态均正常。观察网络部分指示灯VDM06一直不亮,判断为网络主芯片NU01(CC1100)工作异常,首先测NU01的供电,发现内核供电1.4V无电压,1.4V电压是NM08(MP2307DS)通过降压转换所得,检查以NM08为核心的DC/DC电源转换电路,测NM08的②脚输入电压12V正常、⑦脚使能电压3.3V高电平正常,⑧脚软启动电压只有0.2V。很明显软启动脚电压不对,正常应该为3.5V左右。NM08的⑧脚外接只有一个设置软启动时间的电容CM81(0.1uF),取掉CM81试机,NM08的⑧脚电压恢复到正常的3.5V,同时测③脚输出电压1.4V也正常了,此时网络/USB状态出现清晰的画面。找到一个好的0.1uF电容,装回CM81处,故障排除。
注:CM81为软启动时间设定电容,连接0.1uF电容设定软启动时间为15毫秒,如果此电容损坏,应急维修时可去掉不装。

    实例4    LED55IS95D(2BOM,MST6i78+MST6M30RS平台) 有背光黑屏
   一台LED55IS95D(2BOM)机器,开机背光亮,无任何显示,开机时能听到开机音乐。根据故障现象,判断故障部位在N301(MST6M30)处理部分,首先测N301的各组供电:3.3V、1.8V正常,1.3V无电压,测1.3V对地无明显短路。检查1.3V电压产生电路,测N809(SY8123)的②脚输入电压5V正常,⑥脚使能控制1.8V高电平正常,判断是电源芯片SY8123损坏。由于暂时没有SY8123,而且客户催的又急,只有考虑代换,找到一颗与SY8123参数相近的SY8122换上,机器开机正常,交客户使用已经数月未出现问题。
注:SY8123输出电流为3A、而SY8122输出电流为2A,其它参数完全相同。按照原则是输出电流大的可以代换输出电流小的,反之不可代换。但此案例是用输出电流为2A的芯片代换输出电流为3A的芯片,也可以长期正常工作。其实在电路设计时,使用的电源芯片输出电流参数,通常要大于电路实际工作电流10%以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电路工作电流为2A,那么在选择电源芯片时会选择输出电流在2.2A以上的芯片。因此有些电路我们在用输出电流小的电源芯片代换输出电流大的电源芯片时,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实例5    L42TS86N(MSD209+CC1100平台)    网络/USB**面
    一台LC42TS86N机器,网络/USB状态黑屏,其它状态均正常。测网络部分供电1.4V正常,3.3V在2—3V之间跳变。测3.3V对地阻值无短路,需检查3.3V产生电路,此路3.3V是12V通过NM12(MP1482DS)降压转换所得,用手触摸NM12(MP1482DS)发现温度明显过高,试代换NM12故障依旧。测NM12的各脚电压:①脚自举升压5V、②脚输入电压12V、③脚输出电压2—3V之间变化、④脚接地0V、⑤脚反馈电压在0.8V左右随输出电压变化、⑥脚1V左右随输出电压变化、⑦脚使能电压7V高电平、⑧脚软启动电压1.5V左右随输出电压变化。可以看出NM12的①脚电压明显不对,根据原理可知NM12的①脚电压约等于5V+③脚电压,所以①脚电压应该在7V以上,怀疑NM12的①脚升压电容CB37(10nF)损坏,更换CB37(在拆此电容时用烙铁一烫电容就断裂成两半了),此时测NM12的①脚电压为8.2V,输出3.3V也正常了。调试电视各功能正常,机器故障排除。

小结:本文介绍了降压型DC/DC电源芯片代换的相关技术要求、步骤及方法。以后在遇到新型号DC/DC电源芯片损坏时,可以参考本文,在应急维修时,找出其代换关系,低成本地快速完成检修任务。

网友:
多谢提维修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好资料

谢了学习中

网友:
好资料,果断收藏了,谢谢啦!

网友:
很好非常感谢
好东西

网友(2017-02-27):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我也是搞不清这个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值得收藏,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