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创维32E61HR(8R63机芯)奇怪故障

楼主(2014-10-19):
本人最近接修一台创维32寸液晶,开始是绿灯亮无法开机(无图无声),检查+24,+12,+5,PS-ON电压都正常,但就是不开机,ADJ和BL-N均无电压,心想应该是主板问题了,本人对液晶维修没太多经验,只好把板拆下来寄给别人修。寄回后装上即可开机,就给客户拿回去了,但不到一个月,用户就拿回来说不行了,用户很少在家,他说只开了几次就不行了。还是同样的问题,我想应该是没好,又寄回去给别人修。过几拿到手装上又可以开机了。我想应该没问题了吧,就又叫用户拿走,结果还是没开几次就不行了。这次我拆下来自己仔细检查一下,5V电压为4.7左右,我想应该是电容不行 ,换了之后有5V,但还是开不了机,有时再开就4.8左右,但我发现一个问题,有时又可以开要,关了再开有时行有时不行,总之能开的机率比较小。但电压为4.8左右时还是可以开机的,我判断应该不是这个电压的问题。总之是无规律的。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故障,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估计有虚焊的地方,你把大芯片补焊一下试试。
还有就是,有可能电路中有元件性能不好的,属于软击穿的。
稳压二极管看看。

网友:
要区分主板和背光板是哪部分故障,

网友:
感觉5V电源还是有问题

网友:
重点查一下电源板是否有虚焊,特别是发热元件(用放大镜)仔细观查。

楼主:
小弟不才,没能力修,还是寄上次那个人修,但他检测一段时间后说修不好了。真是令人扫兴,等我拿到板再把死马当活马医看看了。

网友(2014-11-24):
修好了吗?

网友:
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楼主后来修好没有?

网友:
估计是电源板问题, 换电源板试试

楼主(2015-01-23):
最终还是没修好,退给用户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