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教程] 今天修个EVD差点要赔死

楼主(2014-10-21):
送修一EVD故障为播放时自动关机!通过来回摆动插口指示灯不亮!判断为插口问题报价40开机!换一插口试机一切OK!上盖上螺丝上好试机问题出来了屏幕颜色不对!再开机惊呆了排线上了个洞!不过还是补救回来了!下回一定要小心啊!教训

网友:
能救回来说明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谢谢提醒。

楼主:
一时大意

网友:
楼主你可真牛!首先上螺丝会上到排线上,牛!最后竟然补焊好了,更牛!

网友A:
补焊好了最好用胶带固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焊好了最好用胶带固定一下

有的透明胶布加纸抱紧

网友:
有点粗心大意。

网友:
两样都值得赞下楼主

一个是上螺丝弄坏排线  够粗心的
另一个是排线也能接回来技术高超

网友B:
可以整条排线换的啊

网友:
不管怎样,问题解决了,这样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整条排线换的啊

买不到的!我这里电子市场是卖不到的!屏的排线

网友:
干活粗心,处理细心,呵呵。

网友C:
安装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注意一下。。。。

以用胶布包好的!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多亏是屏线,要是屏就麻烦了

网友:
弄过好几次这样的了.现在新式的就不容易拧到了

网友:
下次可要注意啊!

网友:
牛逼,这都能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