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转110V 500W的变压器怎么使用它。

楼主(2014-10-23):
各位大师,小女子有一个日本鬼子的,除了改碰焊机还能干什么?谢谢!

网友:
还能给功率小于500W的110V电器做供电变压器

网友:
还可以从110转220    也可以卖钱  卖废品

楼主:
放在家里十几年了打算利用一下。

网友A:
如果不嫌麻烦,拆开变压器加绕次级,做个修理用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嫌麻烦,拆开变压器加绕次级,做个修理用的隔离变压器

这个样的变压器都是中心抽头式的220V转110V的,不好做隔离变压器用

网友:
现在很少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样的变压器都是中心抽头式的220V转110V的,不好做隔离变压器用

对了,我得初次量一下,差点忘了。

网友:
没多大用途了,卖铜。

网友:
没有多大的用途,加绕组改个充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