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系统没有响应假死

楼主(2014-10-23):
  很多人在win8系统之后使用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时候在打开一个内存较大的文件夹或者文件的时候,就会出现系统没有响应假死的现象,这时候往往得等待很长的时间才可以恢复到正常状态。那么当我们在操作Win8系统的过程中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呢?具体的解决方法如下:

  1、单击组合键“Win”+“D”切换到桌面,在桌面上直接点击右键刷新或者点击F5,多刷新几次之后一般文件夹或者文件就能够正常使用了;

  2、如果步骤一没有效果,那么就单击“Ctrl+Alt+Del”按键,这时候就会“任务管理器”,找到”详细信息”,在里面选择explorer.exe结束进程;

  3、这时候桌面只显示背景,接着就在任务管理器里面找到“文件”菜单下面的“运行新任务”并打开;

  4、在里面输进去explorer后点击回车键,这时候系统就回到了桌面。

  在使用上面几个操作方法的时候一般会把现有的文件夹或者文件关闭,需要重新打开。如果这样的现象时常发生,那么就要进行设置来避免了,具体操作步骤

  1、点击“Win+E”组合键打开资源管理器,在里面单击“查看”,接着点击“选项”就会显示文件夹选项;

  2、在显示的文件夹选项里面切换到“查看”,找到“在单独的进程中打开文件夹窗口”并对其勾选。

网友:
是的,经常碰到,谢谢分享。

网友:
只要按那三个键就可以了。

网友(2021-07-22):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