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求助:美的电磁炉屡烧IGBT管

楼主(2014-10-24):
     前段时间接修一台美的电磁炉,触摸型的。第一次修,换了功率管、保险。检查同步电路以及0.3UF电容等都没问题,300V、18V、5V也都没问题,驱动电路是贴片三极管,大致量了一下没有问题。于是交货。
     两个小时不到,用户又把电磁炉送过来了。说又坏了。通电试机,发现没火花,心想,完了,90%又是功率管坏了。拆机测量,果然又是功率管坏。据用户反映是10分钟没用到。
    继续修,但找不出问题了。怀疑是功率管质量不行,换了另一个批次的功率管。另外把贴片的驱动三极管也拆下来测量,也没问题。于是交货了。
    交货的第二天,用户又把电磁炉送过来了,还是不通电。据用户反映,还是没煮到10分钟。
   再查。怎么也找不到原因了。
   于是监测IGBT的度:美的关到最高功率(2100W,但实际电流只有7.8A),两分钟时间不到,IGBT的温度飙升到了84度。
   但万用表温度测试不常用,怀疑表是否有问题。于是拿了另一台电磁炉测温度。开机调到最高功率(2000W,但实际电流没有温)。试机10分钟。温度在49-50度间徘徊。说明表应该没问题。

    求肋:是什么原因导致温度过高。0.3UF电容、5UF电容、发热盘红圈都已代换。 300V、18V、5V都正常。

   谢谢各位的回复,现在已经查了IGBT旁边的18V稳压二极管、风扇也已经代换过了,5UF电容也重新代换过了。可调电阻也代换过了,还是一样温度飚升。机子是美的触摸的,型号是ST2118
     2UF 270V电容已代换,还是一样。还有就是可调电阻,怎么调,用万用表测电流都是7.7-7.8A左右

现在已弃修。用户已经已旧换新买过了一台,现在旧机子在我这,估计是芯片问题,等以后有机会代换芯片试一下。

楼主:
希望版主把此帖改为悬赏帖,能解决问题10分奖赏

网友:
7.8a1.igbtС2.0.3u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
IGBT控制脚有一支稳压管可能存在漏电,也会不定时烧管的。

网友A:
我打的中文字不见了。原文:电流7.8A正常,只可能是1、IGBT质量不行。2、0.3U电容变质。

网友B:
风扇转的有没有力,螺丝有没有压紧,是IBGT温度高还是整流块温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打的中文字不见了。原文:电流7.8A正常,只可能是1、IGBT质量不行。2、0.3U电容变质。

IGBT是第三个了,不同批次的,而且现在装上去的批次换了两个在其它电磁炉上,都正常,应该不是IGBT的问题。0.3UF电容也已经代换了。线圈盘也代换了(因为原线圈盘断了一条“铜线”),从同型号电磁炉拆的。应该也不是问题。

网友:
风扇代换一下,风扇异常可以造成两个故障,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转速慢,散热不够,二个是大家经常忽视的,就是如果内部霍尔元件漏电短路,能将18V拉低,造成IGBT驱动不足,两样都出现的几率是很大的,因为短路肯定会造成散热不足,功率管的质量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所以我一般选择原厂备件,不容易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转的有没有力,螺丝有没有压紧,是IBGT温度高还是整流块温度高。

风扇正常。螺丝有压紧。 用手摸,在温度40度左右,IGBT温度略高于整流块,到了80度左右就摸不出了,因为都是在同一个散热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