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XQG60-1000通电排水维修

楼主(2014-10-25):
一台海尔XQG60-1000一通电按电源轻触开关就排水,关断开关还是排水,只有拔掉插头才停止。怀疑排水电机的控制电路有问题,于是拆下电脑板开始维修,用万用表测试控制块是好的,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换了一个控制块,故障不变。还是上机测试控制块电压吧,按开电源开始排水,测试控制块输入端没有电压,按启动有电压。证明电脑控制是正常的。问题就在控制块这里,重点检查这个部分,这个控制块跨接有一个电容,怀疑可能是这个电容坏了,准备拆下来看看,这时摸到这个电容有点温度,哈哈原来故障在这里。拆下电容测试果然已经漏电。换上新的电容试机一切正常,机器修复。。

网友:
学习了  看来维修板要有耐心

网友A:
楼主高人是上门维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高人是上门维修的吗?

拖回家维修的。。

网友B:
说的都是专业术语,我搞不懂什么叫控制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都是专业术语,我搞不懂什么叫控制块

大部分用ULC2003

网友(2016-07-25):
着急xqg60-1000电容是多大的,多少伏多少微瓦。原来电容找不到了。急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