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美的C19-SH1980电磁炉屡爆IGBT

楼主(2014-10-26):
客户搬来一台美的C19-SH1980电磁炉,称刚插入插头,就听到机内啪的一声。拆开机盖,发现H20R1202炸裂,旁边的IN4746A稳压管击穿,保险管坏。再仔细查,发现10UF/400V电容漏液。将以上元件换新后直接开机烧水,一切正常,遂交付客户。

未料第二天客户又搬来,称煮饭时都好好的,炒菜时又听到啪的一声。无奈又拆开机盖,又是H20R1202炸裂,IN4746A击穿,保险管坏。查300V,18V,5V电压都正常。手头已没有H20R1202,故换上FGA25N120另将5UF,0.27UF,2UF电容直接全部换新。只是原0.27UF电容是卧式的,手头只有立式的0.3UF的电容(淘宝上买的全新电容),立式的高度比卧式的要高些,线盘装不上。于是将损坏的保险管两头引线剪断,接到电容引脚上,将电容躺倒,这次线盘总算可以安装上了。为保险起见,取下保险管,在保险管处接上60W灯泡检查,没发现问题。于是复原机器,开机烧水,没出什么问题,心想这下终于可以交差了。

没想到客户第二天客户又搬来了,说开机几分钟后,有臭味,好象是烧了什么塑料的气味,他以为电磁炉会爆炸起火,马上关掉了。我心里一惊,又坏了???赶紧拆机,查各组电压都正常,IGBT没坏,IN4746A也没击穿,怎么回事?查来查去,蓦然发现居然是那个改装的0.3UF电容,躺倒安装的,电容表面都被过热的引脚烧出两个槽,引脚下面的线路板也被烧焦成黑印子。我晕了,怎么会这样。

跑到天下家电维修QQ群讨教了一番,也没有人说出个所以然,只是有人建议查下机器的原装电容,如果容量损失不大,还是用原装电容的为好。没办法,从垃圾筒里找出电容,查容量为0.265UF。看来还能用,只能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换回了原装电容。再次烧水,并且多烧了两次,断电后拆开机盖仔细闻,没有发现新鲜的塑料熔化气味。呃,这次应该再没有问题了。只待交付客户了。上帝保佑,阿门!

第二天客户又打来电话称电磁炉又坏了。我的天哪!又是保险坏,IGBT爆。18V稳压管啥事也没有。再查,查出线盘引脚一端到QF808的2脚之间的两个150K电阻,一个已无穷大,另一个阻值升至182K,还有一个交流输入端整流后到QF808的10脚之间的820K电阻阻值升至880K。

其它的大电阻我全部拆下都测量了一番,没发现有问题的了。现在不敢上IGBT了。测300V为317V,18V为18.8V,5V正常。各位前辈们,请支招,谢谢各位!

楼主:
如此电路图。R8升至无穷大,R9升至182K,R6升至880K,不知道这三个电阻阻值的增大会不会是引起屡爆IGBT的原因?

楼主:
想不到这个求助帖居然被论坛里的某人复制到家电|xJDW.x【早期的大量帖子发表日期为连续的(帖子发表时间仅数秒),这些帖子全部通过软件采集同行原创网站所得,此为采集站;请支持原创,*制盗版】|里边当作他发的帖子。

楼主:
找到一篇帖子,转发下:
                  电磁炉屡烧门控管的原因
门控管(IGBT)是电磁炉的关键元件,工作于高电压、大功率状态。造成损坏的原因主要有几种:
   1、市电滤波电容性能不良
    市电滤波电容一般是5μF,因其性能不良造成门控管损坏的机理是尖峰脉冲导致门控管击穿。该电容性能不良还会造成电压稍低时使用大功率挡会出现间隙加热现象。
   2、同步电路故障
      同步电路是为了保证门控管在集电极处于逆程高压期间不导通,避免大电流损坏。目前电磁炉设计普遍采用的同步方式是在线盘的两侧分别通过高阻值电阻取样,再加到比较器的输入端。如果取样电阻变值,导致比较器不能正常翻转,门控管在逆程高压期间导通,就会因过流而损坏。该电路中,最容易损坏的就是几个高阻值大功率电阻。因为不同的电磁炉设计采用的串联电阻个数也不同,根据维修经验,串联电阻个数越少、电阻功率越小、阻值越大则越容易损坏。维修时为了保证不再损坏,应采用功率较大的电阻(1W以上)多个串联。另外,比较器性能不良也会 引发屡损门控管的故障。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电磁炉正常工作时,绝不能用万用表对同步和振荡电路进行在线电压测量。因为万用表表笔引入的干扰脉冲,从而使门控管在不同步的情况下工作而损坏。
3、Vce检测电路
       该电路又称高压检测电路,其电路主要结构是通过电阻对门控管集电极的电压进行取样,然后送往比较器输入端或者微处理器的I/O口。当门控管集电极电压超过设定值时,关闭激励脉冲。如此电路性能不良,当门控管集电极电压超高时,不能关闭激励脉冲从而导致门控管击穿。因为家用电磁炉门控管的耐压值设计接近极限。维修时同样要检查高压取样电阻,且一定不要在线测量(必须焊下来检查,如误差过大就直接更换)有的电路在电阻后加一只三极管,也要检查。在某些电磁炉中此电阻损坏还会出现“无锅”的故障提示。
   4、晶振和复位电路
       晶振和复位电路出现故障导致门控管损坏的机理是微处理器内部程序不能正常运行,如此时PWM脉冲输出端持续为高电平,振荡电路就会输出一个直流高电平信号使门控管过流而击穿。晶振电路是否正常,最准确的检测方法就是用示波器观察其震荡波形。
   5、主谐振电容性能不良
       普通家用电磁炉都采用串联谐振电路,谐振电容大多为0.27~0.3μF。此电容容量降低,将导致谐振频率升高,逆程反峰压升高,门控管过压击穿;此电容容量加大,谐振频率降低,在小功率使用时门控管不能过零导通,因损耗增大,门控管发热迅速损坏。
6、更换门控管型号差别大
  因为门控管型号很多,价格高,在检修电磁炉时,若随意用一个门控管更换容易造成隐患。这里重要的参数就是激励电压,维修时一定要知道这个代换管的最佳激励电压是多少,然后通过对电源电路的改动把激励电压调到最佳值。一般门控管适合的激励电压在15~18V之间。FGA25N120ANTD是一款性能比较好的门控管,适用于2000W以下的电磁炉。还要注意门控管型号的尾缀不同,其性能也有很大差别。
7、浪涌电压监测电路故障
        该电路一般是在市电输入端通过电阻分流降压、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后送往比较器或者微处理器的I/O口,也有的是在+300V处通过上述方式取样获得电压变化信息,系统会中断门控管的激励信号,避免其损坏。

楼主:
我觉得这篇帖子的第二点,同步电路的电阻阻值变值会引起爆IGBT。之前虽然换了电容,但是没有检查出几个电阻变值了。现在我已更换这三个电阻。上电试机烧水是没问题,就是没敢再试久点时间。

网友:
情况很糟糕,这病难医,需高手指导学习!  期待

网友:
    检查Z、R25;代换Q2、Q3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