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安川故障资料

楼主(2014-10-31):
安川故障资料
  福州青州港区新购进的1台桥式起重机(以下简称QC)与6台轮胎式龙门起重机(以下简称RTG),都是使用安川变频器驱动。虽然型号各异,(有6R6CR5、616G5、616H5等),但其主回路都一样,只是控制板与驱动板不一样,所以了解变频器的结构、主要器件的电气特性和常用参数的作用及常见故障排除,对于实际工作越来越重要。现根据笔者随机调试及维修保养时的经验进行介绍,为该类设备的运行提供参考。
        2 安川变频调速结构及其工作原理
        根据n=120f/p(其中n=电机转速、f=电机定子侧供电频率、p=电机极对数)可知,在异步电动机的极对数不变情况下,只要改变电源频率f,就可以实现对异步电动机的调速。在集装箱装卸起重机上,给异步电动机供电(电压、频率可调)的主回路中包含有安川变频器,该变频器工作形式为交-直-交,而给变频器提供各种控制信号的回路称为控制回路,如图1所示,其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 整流桥:使三相交流电UAC经过整流变成直流电UDC。
        (2) 充电抑制电阻R1:据公式i=(UAC-UDC)/r可知,因r为整流桥等值电阻很小,因此充电电流I变成很大。为了防止电解电容被击穿,必须加装充电抑制电阻R1与旁路接触器MC,由此起限流作用。
        (3) 旁路接触器MC:当电容充电达到80%时,MC闭合,将R1旁路,所以说该元件必须定期保养。
        (4) 滤波电容C:具有储能功能,寿命可达5~8年,当电网电压跌落30%时,可以维持电容两端电压UC达到10s供变频器工作;当电网电压跌落50%时,可以维持电容两端电压UC达到2s供变频器工作。
        (5) 充电指示灯:当充电电压达到27V以上,该指示灯会亮,所以在切断变频器电源后,还应等该指示灯完全熄灭时,才可以维修变频器内部元件,以免触电。
        (6) 逆变回路(桥)主器件(IGBT):全称为大功率双极性绝缘栅场效应馆,包括栅极、源极、漏极,其特点为电压控制器件,门极触发功率低、开关频率高、特性抑制性好,即通态压降、断开漏电流都很小,寿命可达20年。
        (7) IGBT的两端并联一个阻容吸收回路,可以抑制高频谐波,因为电动机是感性负载,di/dt不允许变化很快。
        (8) 电流互感器CT采集主电路电流,作为电流调节器ACR使用,当发生过载等异常时,为了防止异步电动机和逆变器损坏,使逆变器停止工作或抑制电压、电流值。
        (9) 主控板:为32位微处理器,将外部的速度、转矩等指令同检测电路的电流、电压信号进行比较运算,决定逆变器的输出电压、频率。
        (10) 驱动板:为驱动逆变器主器件IGBT的电路,其与控制电路隔离,控制IGBT的导通、关断,如果IGBT损坏了,一般说连带的驱动板也会损坏。
        (11) 速度检测器PG:为脉冲编码器,装在异步电动机输出轴上,采集速度信号,连接到变频器内部PG卡,把速度传给运算回路,使电动机按给定指令运转。
        (12) I/F通讯板:专为输入输出信号与变频器更好地人机交换,包括各种内部参数的输入。
        3 安川变频器常见故障分析与处理
        安川变频器在电气柜门上安装有手操作器,会显示各种参数值及发生的故障代码,现根据我们的经验分析如下:
        (1) 变器显示OC即过流,其具有瞬间记忆功能,人为不可设定,主要用于逆变器负载侧短路等,流过逆变器器件的电流达到额定电流2.7~3倍时,瞬时停止逆变器运转,并切断电源;变流器的输出电流达到异常值,也将同样停止逆变器运转。具体处理可按以下逐项检查:
        ① 加速时间是否太短;
        ② 力矩提升参数是否太大;
        ③ 负载外部是否短路、是否过重。比如小车机构有两台电机拖动,其中一台坏了,另一台就可能出现过流;
        ④ PG检测回路是否异常,包括PG卡及脉冲编码器;
        ⑤ 电流互感器是否异常;
        ⑥ 主功率器件IGBT是否异常;
        ⑦ 如果以上都没问题,可以断开输出侧的电流负感器和直流检测点,复位后运行,还出现过流,很可能是主控板或触发板出现故障。
        (2) 变频器显示OL即过载,主要用于逆变器输出电流超过额定值,且持续流通超过规定的时间,为了防止逆变器器件、电线等损坏,要停止变频器工作。具体分以下三种:
        ① 电流超过额定电流150%且持续60s,就报OL1故障,说明电机过载;
        ② 电流超过额定电流180%且持续10s,就报OL2故障,说明变频器过载;
        ③ 电流超过额定电流200%且持续5s,就报OL3故障,说明系统过载,也就是钢结构力矩保护。
        不管哪一种过载,都是由于负载的GD2(惯性)过大或因负载过大使电动机堵转而产生,所以说对于已经投入运行的变频器出现的故障,就必须检查负载的状况;对于新安装的变频器出现这种故障,很可能是V/F曲线设置不当或电机参数设置有问题。比如一台新安装的变频器,其驱动的是一台额定参数是220V/50Hz的变频电机,而变频器出厂时设置为380V/50Hz,导致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磁饱和使电机转速降低、发热而过载。
        (3) 变频器显示GF即负载对地短路,其具有瞬态功能,也就是三相相电流偏差大于50%额定电流。

网友(2016-03-29):
谢谢你的资料,我们公司有一台设备专用安川变频器,这个资料很有用

网友(2016-12-23):
谢谢老师,我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