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和热水器E1,关气重新开热水器开关后就正常了

楼主(2014-11-01):
第一次开有点火,有天然气味,要等一会才能点着,然后熄火,显示E1。关气重新开气,开热水器开关后就正常了。查E1是意外熄火。
经检查发现火力很小,出气量也小。点火时是先着右边,然后等几秒再着左边。反复测试,时好时坏。正常时能先后听到两次电磁阀启动的声音。里面有4个电磁阀,不知各有什么作用?没有风压开关。这种热水器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
主要是风量过大。

楼主:
风量过大?是外界风压过大吗?外界当时没风,这个考虑到了。因为之前有遇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你把反馈针调整一下,万家乐通病.

网友:
电磁阀,水流开关,膜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风量过大?是外界风压过大吗?外界当时没风,这个考虑到了。因为之前有遇到过这种故障。

风机吹风过大把火吹灭了。

网友:
说水流开关,膜片什么的都是修电池热水器的。这种是万和全自动热水器,卖几千块还用铝水箱,垃圾,主板也问题多多!火小的话检查一下进气压力,气压不够大多是燃气表电池坏了,和水流感应一毛钱关系也没有,更没有胶皮。

网友:
有可能是燃气压力过小,不易点火成功,可以调拨码开关增大点火时的出气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机吹风过大把火吹灭了。

这种风机在下面的作用是什么?风力过大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风机在下面的作用是什么?风力过大怎么办呢?

建议楼主把他们家燃气灶打开观察火力大小,判断是否气压过小。我 有一次碰到一家不在家做饭吃但家中安装了燃气灶,报修时说热水器不点火我就怀疑没气压,结果真那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