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自制LED假负载

楼主(2014-11-02):
接修一台康佳LED32HS11.故障为开机瞬间屏亮一下后无光.
开机壳测两组LED灯条供电,开机瞬间为正常的130v,马上降为待机的75v.
网上查询.此机这种现象比较多的通病,一是LED灯条供电插座虚焊,另一个是屏内有一组LED灯条内有灯珠开路.
插座虚焊确实没有.观察开机瞬间屏亮时,屏最左边比右边暗一点.
难道真是屏内灯条有一路没工作?
开屏毕尽是有风险的事.不如先找个假负载试一下,先确定LED电源驱动板是否有故障.
用什么做假负载呢!手边也没现成的LED灯条.
我想手电筒用的LED灯珠应该和它差不多.在废品中找了些旧电筒,共拆了88个灯珠.在洞洞板上串成2组,每组中间串个10电阻.
摘下电源驱动板,把假负载接上.强制开机.两组灯条,一组亮度正常,另一组灯不亮.很明显是驱动板有毛病.
两组驱动输出电路完全一样.在路对比电阻值测量均一样.果然换了块驱动IC OZ9902AGN.一切OK.
手电筒用的这种LED灯珠,电压3--4V都能点亮.44个灯珠最高耐压176V,如果有电压更高的,可以多串几个灯珠.

网友:
很好的经验 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不错我也试试

网友:
其实可以少串几个。。多串点电阻就行

网友A:
此LED假负载是只适用该款电视还是通用 ?怎样估算串联的LED数量、电阻的阻值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LED假负载是只适用该款电视还是通用 ?怎样估算串联的LED数量、电阻的阻值 ?

只要知道LED背光供电是多少伏就行,一个灯珠按3.5V算,适算增减灯珠数量.

网友:
这样也能搞好,人才啊!!!

网友:
提供了自制LED假负载方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