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P柜机换2手压缩机制热工作20分钟热保

楼主(2014-11-03):
电流不到10A。氟当时没加够,制热时压力都2.5可能还在上升,我的表最大2.5.加氟时到了0.3吧,然后我换成制热去看内机,外机加氟管爆了。
现在问题是20分钟左右压缩机烫保护,内机风小。这是什么原因。制热时粗管烫手,细管有一点温。

网友:
我的建议把氟放掉,系统真空不够,再重新加氟

网友:
加多了吧,加氟管爆,有可能是质量问题,要么堵了,你提供下当地的环境温度,多发点数据上来

网友:
加制冷剂要在制冷状态加,不然加液管子吃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