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电源第8脚无电压输出

楼主(2014-11-03):
有一台式机电源型号:FSP250-60THA(全汉)

故障是第8脚(灰色线)无5V电压输出,导致主板缺少复位信号不能复位,开不了机。

待机下测,第9脚(紫色)5V电压正常。

空载下用镊子短接了16脚(绿色线),电源风扇转动,3.3V,5V,-12V,12V电压均能正常输出。
唯独第8脚没有电压输出。

顺着8脚的导线找到了一个 PS113的电源管理芯片的第8脚和其相连,测量其它引脚电压,只有第一脚电压是0.4V,其它脚的电压均正常。更换了PS113,发现第8脚的电压只有0.3V,看来不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再查资料发现第1脚是:PG信号的输入端。
现在怀疑是否因为第1脚的PG电压太低(0.3V),导致芯片的第8脚无输出电压。

ps113

ps113

ps113各脚功能描述

ps113各脚功能描述

楼主:
PS113带电测试个引脚电压如下:

第一脚:0.45V  第二脚:0(接地)
第三脚:0  第四脚:0.46
第五脚:3.4  第六脚:5
第七脚:11.2(电源)  第八脚:0.3V

板子上的大小容量的电解电容均没有出现鼓包,容量正常。

网友:
可能是主板的问题,换个电源试一下就清楚了

楼主:
主板好着呢,换个电源上去主板就可以正常点亮了

网友(2018-09-13):
看资料 PS113  1脚输入要高于0.65(最大1.33V)才开启8脚

网友A:
1脚PGI 0.45V电压不对吧,请检查。随便发一份参考图纸给你参考参考。1脚输入电压的多少决定了8脚PGO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脚PGI 0.45V电压不对吧,请检查。随便发一份参考图纸给你参考参考。1脚输入电压的多少决定了8脚PGO输出电 ...

多谢!尘封了好几年的帖子被回复

网友B(2019-10-09):
我这里也有两个FSP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修好了么?啥地方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也有两个FSP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修好了么?啥地方坏?

查c36,r72,77和D9

网友(2021-05-09):
引用 楼主:
多谢!尘封了好几年的帖子被回复

楼主,还有印象吗?这个电源修好了吗?是什么原因,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换了几个IC都一样,8脚没有PG信号输出,周围原件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