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滚筒xqg52-4105洗衣机程序不能调,门锁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4-11-03):
一开机,就门锁指示灯闪烁,调程序旋钮没反应。原来是某个程序被锁了,转动程序旋钮,看它在哪个程序上不闪烁,就是那个程序锁了,长按时间那个按键,即可解锁。

楼主:
第一次发帖,下次碰到同样问题大家可以试试

楼主:
以前还有一台海尔滚筒也是程序旋钮没反应,是门锁接触不好导致程序乱了,更换门锁,还是转动旋钮没反应,问售后,按住电源开关键不放,再插上电源插头,等30秒后放掉,旋钮就有反应了。

网友A:
谢谢楼主,宝贵经验,,

网友B:
谢谢楼主,宝贵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宝贵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