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海尔冰箱复原一例

楼主(2014-11-09):
收到一个海尔DCD-195KAM双门冰箱,其实冰箱的外观还不错,之前冰箱不制冷以后,用户就找售后服务的上门修理,结果修理以后,因为毛细管先进的冷藏,冷藏冷冻效果都不理想了,所以用户用了一段时间,就不想用了,直接卖我了
现在我准备把这个冰箱复原修好,看图片
修理后试机一个半小时4档停机,冷冻室—25度,冷藏后背结霜均匀。

网友:
和我那台冰箱像双胞胎

网友:
赞一个,工艺不错

网友:
哎。。。售后也是个渣渣啊。

网友:
不错!以前那家可能铜管不花钱!

网友:
这样的水平也能干;太垃圾了。

网友A:
你好楼主,我是新手 想请教一个问题:那个毛细管先进冷冻室吗?是不是最后到冷藏室再到压缩机回气管。流程是不是:压缩机高压高温的气体经过压机排气口(高压口)----冷凝器(高压室温的液体)----干燥过滤器(过滤水分等)-----毛细管(节流)----冰箱冷冻室-----冰箱冷藏室-----压缩机回气口(低压口),循环制冷。是不是大部分的冰箱都是这种流程的。谢谢!虚心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我是新手 想请教一个问题:那个毛细管先进冷冻室吗?是不是最后到冷藏室再到压缩机回气管。流程 ...

大部分冰箱都是你说这样的,但是我这个不是,是毛细管先进冷藏走一圈,再进冷冻室,然后再进冷藏室,回到压缩机,海尔冰箱大多这种走向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有没用开背神器-电磁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