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 节电器是真是假

楼主(2014-11-09):
省电就是省钱,省一分是一分, 电费高涨,家里空调等电器的大量耗电让我们都身心疲惫,现在家里有了这个节电器您就不用烦恼了,让您每个月节约30%左右的电量,您还犹豫什么,赶紧抢吧!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

“节电器”插在家里任何墙壁上面的一个插孔就行了,灯亮就表示在正常工作了哦…!就能控制整个家庭电器用电的电流,进而达到整个家庭和单位用的电器都能起到节电效果哦,节电器寿命至少8年,插上去就不用操心了,记得一年365天都不用拨下来哦,头几个月省电至少20%,用的时间越长,效果越明显

注意:

1、请勿把节电器插上移动式的排插座哦,那样只对排插上的电器有效。

2、插在上面后最好不要再经常取下或断电,以发挥产品最佳功效。

为什么使用2个节电器效果会更好?

对于家庭线路比较长,电器比较多的用户,使用2个节电器,一个插到进大门的墙壁上的插座上,另一个放在离第1个节电器最远的一端,这样稳压效果会更好,自然节电效果也会更明显哦…!

亲,首先要明白节电器不是**器哦,不可能今天插上去,几天就能看到节电效果哦,节电器在居家使用过程中针对不同电器节电效果不尽相同。

不同电器节电效果比例如下:

1、电感性电器:如冰箱,空调,洗衣机, 电磁炉微波炉等凡是带线圈的,频繁启动的节电相对较多,节电30%以上

2、电容性电器:如电视、电脑、节能冰箱、节能空调、节能洗衣机,节电效果较电感性电器次之,节电20%以上

3、电阻性电器:如电炉子、电灯泡、电热毯、电暖气、烧水管等,只能节电2%-5%左右哦…!

网友:
忽悠人的东东.

网友:
骗人的,里面就是一个电容,可以提高一点功率因数

网友:
骗人的   能量守恒

网友:
快打入死牢

网友:
没有这么好的事。

网友:
咋不上个原理图让我们见识见识...!

网友:
如果是路边卖的,买了也没多大意义。节电无非就是提高线路的功率因数,提高有功功率降低无功功率,这些都是针对感性电路而言,家庭一台冰箱、空调能耗多少电。其实在高低压变配的时候配电房已经有功率因数补偿装置了。

网友:
把电表的进线直接接进室内,这才是真真的节电呀,别的是忽悠人的

网友:
肯定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