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AT21228求助数据

楼主(2014-11-11):
求助。哪位师傅有TCL 机型AT21228   芯片13- T00S13-08M01     8873CSBNG6N15的数据帮帮忙上传一下,我先谢谢

网友:
试试这个 AT21228 a01v14 24c32.rar (625 Bytes, 下载次数: 26)

网友:
给你个试试
TCL AT21228数据.rar (768 Bytes, 下载次数: 48)

楼主:
谢谢很好就是场幅有点问题不知怎么进总线,按面板音量减为0,在按遥控0,3次我试过没有用,不知怎么进总线请你帮帮忙,谢谢

网友:
开机后按音量减键至00.同时【快速按遥控器上的0键三次】即可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