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到底是个什么元件?
关闭

楼主(2014-11-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保险丝吧应该是

网友:
好像一个电饭锅限温保险

网友:
向保险,单独拍照那个元件就清楚些了

网友:
将坏的拆开看看就知道吗?

网友:
好像是保险丝吧!

网友:
温度保险 ,,,,,,

网友:
温度保俭管,上面有温度值、电流值。

网友:
是保险丝,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看看上面的标志不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