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维修实例征集

楼主(2014-11-13):
在日常空调维修过程大家都会遇到不同的故障,每次维修大家都会有不同的维修思路和维修心得,希望大家都能够记录下来,来到这个论坛大家共同分享,为了方便大家阅读,维修案例更加直观,大家在写维修案例的时候依照着5点说明就可以。
1、品牌型号:
2、故障现象:
3、故障范围:
4、维修步骤:
5、维修方法:
特此情况或表达不清楚的,请提供照片。我将在下面做个范例,希望大家都来积极参与跟帖,非维修案例帖将给予删除请勿发,如有争议的案例大家可以开贴讨论,谢谢论坛各位朋友合作。

楼主:
品牌型号:美的KFR-72LW/BP2DY-E
故障现象:空调制热效果差,出风温热
故障部位:制冷系统、电控系统、缺氟等
维修思路:
1、到用户家先观看外机有无遮挡造成外机吸热不好,开机试机,观看空调运转情况,仔细观察空调前10分钟左右运转正常,运转频率可以达到高频,出风温度大约50度(高频时电压220v,电流在额定范围内,基本可以排除是制冷系统和缺氟造成),高频维持3分钟左右就开始降频,出风温度就变得温热了。这时测量供电220V正常,排除电压限频,由于室内温度较低,大约2度左右,设置温度30度不应该出现限频。
2、打开外机,接上美的变频检测仪,小板也不显示故障代码,这时分别观察各项数据是否正常,当观察到T2(室内管温)温度58度时,发现温度偏高,因为这时吹出的风是温风断定T2传感器及相关电路有问题。
3、打开内机电控盒,去下T2传感器,测量阻值偏小,正常值25度对应阻值10K。
维修方法:更换传感器试机正常。

我发此贴只是抛砖引玉,为没写过维修案例的朋友提供一个参考

网友:
品牌型号:大金KFR-35GW交流变频
故障现象:空调制热启动后几分钟即停,面板绿灯闪 外机不开机
故障部位:电控系统
维修思路:
1、电压220v正常
2、查故障代码,是内外机通讯故障,检查线路连接良好,强行制冷正常。手握室外冷凝器传感器可以启动制热。
3、打开外机,测传感器阻值偏大,更换阻值小的传感器15K 20K(25度时)均正常运行。
维修方法:更换传感器试机正常。

网友:
俺,新手来一帖,扔砖的快来,俺,盖屋却砖呢
1、品牌型号:格力定速挂机
2、故障现象:不制热,外机不工作
3、故障部位:电路板,传感器,压缩机等
4、维修思路:先测用户电源220v正常,接自己制作的转换插座,卡上钳流表,开机观看启动电流,来判别是否给压缩机供电,(18A左右)压缩机无法启动,在次启动测量电压200V可以满足压缩机正常工作电压,确定压缩机或启动电容损坏,拆开外机,用同型号代替,试机,机器正常工作。
5、维修方法:更换室外压缩机电容

我等着拾砖了,大家快来了

网友:
我也分享一例供新手

1 品牌型号:春兰KFR-120LW/S
2 故障现象:不制热  内风机转  外机整机不工作
3 故障部位:室内机电脑板  外机控制板    感温探头
4 维修思路:此机是一浴室休息室使用,开机发现内风机转,显示屏工作正常且无故障代码显示,外机整机不工作,无法制热。怀疑由于浴室里面温度较高,会不会是温度设置过低造成外机不工作,于是将温度调至最高30度,外机还是不工作,拆开外机外壳,强行接通接触器,发现压缩机运行正常,管路压力正常。怀疑还是内机控制板问题,本着先简后难方法,先代换内机环温传感器,无效。再用一10K感温探头代换内机管温传感器,故障排除。
5 维修方法:代换内机管温传感器

网友:
品牌型号:格力》型号看不清了
故障现象:制冷中会停止制冷,内外风机运行,
故障部位:制冷系统、电控系统、缺氟等
维修过程:先检查外机没有热风,拆下外机盖,电源电压正常,压缩机没有启动,刚怀疑压缩机坏,不小心手背碰到外机里的铁皮手有点麻,当即断定机子有漏电,拿电笔试探,果然是机壳带电。看了看室内电源布线,没有发现地线。缩小检查范围,断了外机三条线,再用电笔试探,机壳不带电了,在使中压缩机可以工作,但不能长时间就停机了,现次怀疑压缩机损坏漏电的,为了减小拆卸,只去了压缩机的线,再次上电,发现机壳还带电,漏电原因跟压缩机机没有关系,就从火线到各处的接头拆除,最后是发现压缩机启动电容漏电的,拆下电容测量容量没有小只是漏电,直接换了一个35UF的上去试机,一切正常情工作。
维修结果:换压缩机启动电容。一切正常。启动电容在高压时漏电,造成有效容量降低,使压缩机紧缺少动力而停机、压缩机会因过热保护

网友:
1 品牌型号:美的KFR120-71LW/SDY-S N3
故障现象:不制热 面板3个指示灯红绿黄全闪不停 不开机
故障部位:电控系统
维修思路:首先检查用户空开供电 电压410Vx3正常。查故障代码,3灯全闪是相序错误,调换相序后制热正常 额定电流4.8A 运行电流3.8A
维修方法:调换相序

2 品牌型号:奥克斯32定频
故障现象:不制热 内机有微冷风,外机不工作
故障部位:内机电路板 传感器 外风机 压缩机
维修思路:用户用一刀闸控制空调 用钳形表测整机电流 不足1A 说明外机没工作 拆下内机管温 仅1K,换一只10K上去 制热正常 运行电流3点几A
维修方法:更换室内管温

3 品牌型号:格力32定频
故障现象:不制冷 外风机不转 内风机转一会就停止
故障部位:电控系统 制冷系统
维修思路:去外机观察 钳压机电流在正常状态 开机几分钟后两个阀门开始结露 证明管路正常。测外风机供电 0V 。关机 用备用插座引电过来单独为外风机供电 风机正常运转。拆内机外罩 拉出电路板 上电运行 测外风机供电 220V正常 说明内外机连接线有内断。
维修方法;另附一根外风机供电线 修理完毕。

网友:
品牌型号:海尔定频挂机
故障现象:空调运转正常,外机漏电
故障部位:内外连接线,外机
维修思路:1、拆掉全部内外连接线,测量发现内外连接线、外机均不漏电。
2、一根一根线单独接上外机,当其中一根接上后外机带电,很疑惑。
3、仔细观察接线柱,漏电的那根上的螺丝不是原装的,拆下发现好长啊~~~~顶到了底板上,后询问机主此机移机过。
维修方法:更换螺丝。

网友:
品牌型号:新科定频挂机(刚修好)
故障现象:空调开制热30度,外风机不转,压缩机运行10秒左右停车。
故障部位:以为是外风机故障
维修思路:1、开机测量外风机供电无,压缩机供电和四通阀供电正常。
2、将风机并上四通阀后开机,压缩机依然是10秒左右停车。
3、此时才去检查内机,先检测室温探头12K,管温探头3K(室温20度左右吧)。更换成10K管温探头(实测12K),开机一切正常。
4、回过头测量外风机供电也恢复,原来管温器故障,外风机也不转呢,也可能只有制热时这种现象,不知原理~~
维修方法:更换内机管温探头。

网友:
品牌型号:格力KFR-35W
故障现象:制热效果差,内外机都会工作
故障部位:四通阀
维修过程:到客户家里观察有无遮挡物和外机脏不脏,然后试机,内外机都工作,温度设定制热最高,测氟0.8-1.0之间,粗管温温的,拆开外机盖子,拿个螺丝刀敲四通阀观察压力表,敲敲以后压力一跳一跳上升了,判断为四通阀问题
维修结果:更换四通阀,压力稳定在1.8,制热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