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29T68AA电视光栅(图像)超大烧行管维修一例

楼主(2014-11-14):
    这台机有点让维修者说不清(即不在客户手里坏),机子是客户放在我店里后说是“有时好有时开不了机”,然后留下联系电话走了。当我要修此机时先通电试机图声都正常,就是图像偏大,可通电不到15秒钟听到机内“吱”一声图声全无。判断行管或电源负载已短路。拆机检查证实行管Q303(2SD2553)已击穿。从图像超大故障分析并根据以往经验,先拆下S校正电容C315(364J/400V和行逆程电容C306(0.22UF/600V)测量。发现C306电容已接近击穿(注此电容冷后测出又是正常的)。然后装上新行管和新二只电容后开机图声正常,但图像还是偏大;用电压表测行幅校正三极管Q302(D1499)C极只有7.0V左右(正常时应为18-20V)拆下Q302测得C-E结只有5K欧左右。换上新的D1499后重新开机图像恢复正常故障排除。附上简化电路图片:

网友:
电路图画的真好好

网友:
楼主的电路分析能力挺好的呀!

网友:
真的赶巧了把行管给烧坏了。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结果!

网友:
w学习新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