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wifi总掉线

楼主(2014-11-14):
  日前,很多抱怨升级到win8系统之后,电脑总是出现wifi连接不上,或者是wifi经常掉线的情况,有时候要设置很久才能解决问题,既然那么多朋友遭遇这样的问题,这里倒是有一些小建议,大家不妨用在自己的电脑上,看看效果。

  1.首先,咱们单击win键打开电脑的菜单,然后进入控制面板界面,在控制面板中找到网络和Internet然后进入网络连接。

  2.在网络连接中我们找到自己目前正在使用的连接,然后右键点击,选择状态。

  3.在状态界面中,咱们找到无线属性并进入。

  4.在弹出来的窗口中,咱们将界面切换到安全这一栏,然后点击下方的高级设置按钮。

  5.接下来又会弹出一个设置窗口,咱们将下放的“为此网络启用联邦信息处理标准兼容“这一项勾选上,然后点击下方的确定按钮退出设置窗口即可。

  6.若是电脑没有其他的提示的话,大家的wifi应该就不会再出现频繁掉线的情况了,或者有些电脑提示需要重启一下,大家就重启一下就是了。

网友:
不管是WIN 8还是WIN 8.1从未遇到过!

网友:
楼主辛苦了,刚用W8的时候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搞好了,也忘记怎么做了,今天看到楼主的帖子才想起来原来是这样,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