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9寸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4-11-15):
展示地点:维修场地 展示类别:店铺全貌 拍摄器材:手机拍摄 后期制作:原始作品 拍摄作者:绿白沙 拍摄时间:2014-11-15 展示简介:aoc19寸显示器白屏

aoc19寸显示器白屏,屏供电14v、5v,3.2v均正常,dc-dc 8671e 7脚供电14v正常,VGH 0V〔正常是24v〕,VGL 0.24V〔正常是-6v〕

楼主:
51k电阻变大到150k替换依旧白屏,8671e似乎没有温度好像没有工作,这种情况只有换8671e吗

楼主:
那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建议你直接换下驱动板得了。。呵呵

感谢兄弟的回复,明显是屏显电路故障

网友(2015-01-19):
楼主修好了没?

楼主:
没呢,放在那了,

网友B(2015-05-21):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谢谢!估计驱动板哪里的故障?

网友(2016-08-21):
把IC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