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LA76931 8873组装机各种问题及整改维修方法 调试数据

楼主(2014-11-20):
组装机还是不少的,特此把自己这几年在山寨售后的经验分享给大家,不足之处请拍砖
8873本身原因造成的无声音: 可以把伴音输出从28脚改到29脚,或者29改到28脚,一般两只脚不会同时坏,不用换8873
8873无视频: 排除视频输入到大块之间的几个零件直接更换8873
8873无音频: 可以把音频输入从22脚改到32脚,反之(需要改总线);两个脚一般不会同时坏。切记:音频和总线也有关系(下载下面的总线调试说明)
无彩色: 8873和8兆晶振,还有46脚问题,8873  5V升高也会造成无彩色
轻微鬼脸:原因是有的厂家为了节省成本,去掉了8873  30脚——26脚的1815,还有去掉了预中放管,装上即可;典型的有KW(板子上的标签)
8873图像有水纹:  原因是有的厂家为了节省成本,110V和高压包之间没有π型滤波,改成π型滤波即可
电源吱吱响: 也是有的厂家为了节省成本去掉了光耦2脚的电容,在光耦的2脚对地加一支1000P电容即可
8873不开机: 5脚复位,6——7脚晶振及22P电容,5v,剩下就是8873本身和24C08,64脚低电平开机,高电平关机
8873垂直一般黑屏,一般正常:行逆程脉冲问题,常见逆程脉冲电容损坏,接在灯丝电路上
场抖:  5V 8V不稳造成的,直接更换5V 8V 的两个三极管,性能不良,好多测不出来,还有电源输出的滤波电容,  注意:还有相当一部分场抖是高频头轻                          微短路造成5V下降的原因,极少一部分是大块原因
76931字符有水纹:  晶振问题,更换即可,还有一部分是偏转线离晶振太近造成干扰,拨开即可
76931字符上下抖动: 装机的原因,不拆机的情况下进总线加大或者减小一点场幅即可,或者把板子上并联在场偏转插头附近的一支绿色片状电容拆除即可
图像大而且发黑:110V如果正常直接更换高压包
总线数据错乱: 最好更换24C08,一大半都是24C08质量原因
噪波点发暗:声表面最常坏,其次是76931和8V问题
无视频: 排除视频输入到大块之间的几个零件直接更换76931
视频无音:排除音频输入到大块之间的几个零件直接更换76931
不开机:排除电源原因 ,检查76931  35脚5V,33和34脚的晶振以及两只电容,30脚是开关机控制,0V关机,5V开机,如果33 34 35脚正常,30脚就是没有开机信号输出可以判定是76931或者24C08
声音问题: 排除功放电路,一般是76931的1--7脚问题和76931本身故障
功放电路: 只说一种人为故障,有些装机人员在装机时行幅略窄,就提高一些电源电压,造成伴音IC 2003保护,把电源电压降回原来即可
电源可调开路造成电压低:  我一般用1K电阻代替
无彩色 : 换4.43晶振时注意,有两种,一种一端接76931,另一端接地;还有一种一端接76931,另一端通过一支几十P的电容接地;换错了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有彩色的
自动搜索不存台无彩色生音咝咝响:  直接更换4.43晶振或者修改总线中频

LA76931 5AM3直接代换LA76931 59F8;8895直接代换8873 6PR6和8873 6UU8,反之不能,因为8895带行校正输出;8873 6PR6和8873 6UU8直接代换
          手麻了,先传这么多吧!以后再传

76931

8873

网友:
经验丰富,值得借鉴,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辛苦了!收集整理这么多,真的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太辛苦了,好自资料

网友:
这都是日积月累的经验之谈,谢谢分享 !

网友:
楼主的经验丰富,谢谢分享,先收藏

网友:
好  东西   学习啦

网友:
有用农村crt还不少

网友:
这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2015-02-16):
总线里面伴音调试的是哪项?找不到啊!一机器无伴音,写了若干数据都不行

网友(2015-05-08):
非常非常好的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