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迟来的答卷,两例冰箱维修之不完全解析!!

楼主(2014-11-29):
      发这个帖真不容易啊,比修10台冰箱还难,2点多睡早上6点又起床了,花了我整整6个多小时取材编辑,但愿我的付出能帮到需要中的你,能把它看完就是对我最大支持了,谢谢!!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国强版主这把火烧得够旺的,论坛需要的就是像你这样的火炬手,双手双脚支持!!他的能力大家也有目共睹,不求回报、大公无私的他为论坛可以说是尽心尽全力了!虽说早早的就收到了答卷,但时间原因迟迟未能交卷,实在是有愧于优秀会员,眼看期限就到了,特意挤了几个小时总结了一下!要就不做,要做就尽全力做到最好,这是我一向的做事原则!冰箱,基本上我也是2012年下半年才开始接触的,这方面我承认真不太行…呵呵…只略懂一二,但困难都是用来解决的,如果你连自己都解决不了你自己,那叫别人如何去帮你呢!下面我来用实例一点点证明:别人能行的干嘛我就不行呢!

   先来第一题:荣事达电脑式两温区家用冷藏冷冻箱,型号BCD-196/E!
  客户反映:冷藏不冻了,冷冻正常可以到-30℃,但一直工作没停过机,电费这个月都多了一半,就这样用了一个多月,之后就时好时坏的了,经常性的出现一些字母在显示屏上,以前出现过这问题,后来又自己好了,现在真不能用了!后来叫了附近一个师傅过来修,说电路板坏了没得换,刚好在楼上老乡那里找到了你的电话!

   前脚刚进门,又是递烟又是递茶还准备搬出水果来…MA呀,这世上好人还是有很多的,好比如我们的国强版主…哈哈…从交谈中觉得这客户豪爽大方之人,值得拥有啊,得想办法干好这票!通电试机,一会显示E7了!
  虽然不知道这个代码是啥意思,起码是电路板能检测的范围之内的故障!像这种多故障的机子还是搬到店里修稳妥点,免得浪费大家时间!向客户说明情况,叫来师弟搬回了店里!

  首要任务是要搞清楚这代码代表啥,要如何通过自己的方法去验证你的思路是否正确,这点其实是相当重要的,多动动脑筋对自己能力的提升起到关键性作用!在这里我真的不得不说一下,我发现有相当多的家维师傅鸡屁点的事都上论坛来问,浪费论坛资源不说还浪费大家时间,根本就没经过自己大脑思考,事事都依赖别人去帮你解决,那你还会做什么呢?碰到不懂的先自己尝试独立去解决,也不可能事事都能顺心,更不可能每样东西一看就能懂的,关键是要掌握方法,了解原理,懂得变通!经过自己的努力还无法解决可以上网查找上网去问,网络就是一个区大的天然记忆库,真相往往就藏在努力之后,可能查着查着灵感就来了呢,如果你查了问了都解决不了,剩下的只能靠自己了,办法总比困难多的,兄弟!口水说出一大堆,转入正题!
   把主板拆出来,通电测量5V、12V正常,也没见明显异常元件,测量冷藏、冷冻传感都是2.7K左右属于正常,这个冰箱是没有化霜传感的,这种传感比普通的阻值要小一点!通电面板上的冷冻显示E7、冷藏显示00℃,而环温显示29℃很正常,仔细观察分析,发现了什么呢,说明室温检测是装到面板上的,因此与主板没任何关系,反而与主板有关的冷藏冷冻温度显示却不正常,也就是说控制面板没有收到主板送过来温度显示信息或其他错误代码信息!那它是通过何种方式进行交流的呢……不错,就是你了——总线数据传输!出现这种故障有两种可能,一、冷冻温度传感异常,但测量冷藏与冷冻传感一致,而面板显示的冷藏是00℃,室温显示29℃,因此这种可能已被排除;二、E7就是通讯故障!猜想是否正确,有待验证!观察发现通往控制板的有4条线,其中两条GND,一条12V供电,剩下就肯定是数据传输的,作用与24C08之类的SDA、SCL相同,单独测没发现断线的,通电测量数据端只有可怜的2V,一点摆动没有,你叫它如何传输数据呢!
  好了,已经非常确定问题就出在这了,如何解决呢!没看没看过2点了,太阳够猛的,晒死我了,还是先把自己肚子解决再说吧…半小时后…根据客户反映的时好时坏,极可能有什么性能不好的了??这下该风筒上场,还没吹上半分钟…嘀…压机开始工作了,有戏???到面板一看…MA呀,还真有戏,出现两H,室温32℃,开始制冷!

  看来真是有啥热稳定性变差了,查了相关通讯电路没发现问题,难道是CPU没工作??别的不说,先拿晶体开刀,焊下来嘴一吹…嘿嘿…一炮打中,小样的,还想往哪逃呢!拆了一个过来装上,通电数据端3.5~4.5V之间不停跳动,制冷开始!

   就让它自个运行,先干点别的去,3个多小时后回来一看……冷冻都到-30℃了,冷藏依然常温!看来没有漏气现象,这种大号的冷凝器也的确耐用,已经恢复到初始故障了!

  测量双稳态脉冲电磁阀阻值2.1K正常,通电时也没听到电磁阀复位的声音!15分钟/次正向维持脉冲电压也送到电磁阀上了,脉冲周期长短与电路板设计有关,有些10多秒一次,按键独立关闭冷藏,主板立即发出了负脉冲信号,但电磁阀不会换向!为了防止误判,独立外接二极管提供正负脉冲依然不会换向,说明主板控制正常,已经非常确定问题就出在电磁阀上了!

把原电磁阀拆下支解,里面永磁体已经严重生锈破裂导致磁力不平衡无法正常切换了!

  顺便再上几张其他的电磁阀的拆解图,都是原创的!!

  找到问题就好办,这种电磁阀坏了只能换,别无他法,线圈是无法独立更换的,必须割开系统,焊接时速度要快,最好能放条湿毛巾在上面,要不然容易焊坏!焊好后抽空加氟,多温区加雪种也很讲究的,先加一点让每个温区都制冷一下确认系统正常没堵没搞错,之后关闭冷藏软冻,只让冷冻独立制冷,加到回路管微凉会停机再打开其他温区试机就OK,如果你从冷藏开始,可能到时雪种就加多过头了!试机也要讲究方法,为了防止在客户家使用才出现冰堵,应该将所有温度尽量设到最低,让其长时间工作,因为有些冰堵要工作几个小时甚至零下20多度才出现堵,不试清楚到时返工累的还不是自己!连续试机超过5小时,冷藏2度不再下降正常,急冻已达-31℃停机

冷藏 冷冻传感坏会出现E1\E2的代码

试机过程发现此机通电延时保护功能失效了,我很清楚记得这款机是带有延时保护的,原来是这个电容有个脚断了,此电容容量越大与延时保护时间成正比的!
   顺便共同来了解一下脉冲电磁阀为何物,它是如何工作的呢,一台正常的多温区冰箱又是如何通过电磁阀控制的??

电磁阀在制冷系统中主要作用就是切换制冷剂流向,到底冷藏开始制冷还是软冻开始又或者关闭冷藏、软冻都是由它决定!在家用冰箱中,比较常用的有早期的单稳态电磁阀(这个因为需要长期供电、功耗大、噪音也大,现在的冰箱一般不用这种了),还有就是双稳态脉冲电磁阀(功耗小、基本无噪音)!平常所说的二位一位说的是一个或两个电磁阀;二通、三通指的是电磁阀的阀体上有两个、三个通道口;比如二位二通就两个是一进一出的,二位三通就是两个一进二出的(这个最常见)!
   单稳态电磁阀为220V交流供电,阀体内加有整流电路,阀芯加电克服弹力向下移动,封住冷冻室端口,制冷从冷藏开始,反之失电,在弹力作用下封住冷藏端,冷冻开始制冷,这个一点不难理解!
   下面重点来聊一下双稳态脉冲电磁阀,虽然只是一块小东西,但里面所涉及的电磁学知识实在是太广泛了,时间有限,只能简单地说一下!线圈阻值一般在2.1K左右,相差太大可能有问题,出气口只能是A或B一个输出,同时两个任意状下出气口都出气肯定有问题,供电为脉冲式直流电,电磁阀线圈通入正或负的脉冲直流电压时,维持供电时间一般不超过0.5秒,阀心将向不同方向移动,停止供电时,由于磁力作用阀心将停止在运动的终点上!具体结构图如下:

先来了解一下这些名词,要不然下面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使原来没有磁性的物体在磁体或电流作用下获得磁性的过程就叫做磁化;

容易被磁化或极性容易随所加磁场极性变化而变化的物体就叫做软磁体;

能够长期保持其磁性、也不易被磁化的磁体称永磁体!

磁性材料里面分成很多微小区域,每一个微小区域就叫一个磁畴,所谓的磁化就是要让磁性材料中磁畴的磁距方向变得一致!

什么是右手螺旋法则——右手握住通电线圈,使四指弯曲与电流方向一致,大拇指所指的方向就是通电线圈所产生的磁场N极!

   电磁阀的阀芯通常是一个圆柱状或圆形状且容易被磁化的软磁体;覆盖在阀芯周围的是永磁体组合,一般由三片极性方向相同且有很强磁性的永磁体压在一起所组成的一个空心磁场;而线圈就包围在永磁体表面上!由上面结构图不难看出,放在永磁体中心的阀芯极易被永磁体磁化,但阀芯内部磁畴方向不可能全部一致,使得阀心不可能停留在中间位置,而是稳定地被永磁体吸附在任意一端,这也是为什么这种电磁阀在失电后还能依然保持原有方向很长一断时间!当线圈中通入不同极性的脉冲电后,根据右手螺旋法则,线圈产生的磁场弱化永磁体,使得阀芯被外磁场磁化,阀芯随着外电磁场改变而运动,当外磁场消失后,永磁体恢复原来磁极,将阀芯吸在最后的移动位置上!
结构原理基本了解,那它是如何运行的呢?驱动电路又需要哪些?
先上个图:

双稳态脉冲电磁阀一般都是通过可控硅隔离控制的
也有些用的是固态继电器控制
  原理都是一样的,普通的正弦波市电经 过零检测电路筛选出 正、负极性脉冲送到CPU(过零检测一般都由光耦、二极管阻容隔离组成,也有些直接从变压器次级上取样),

CPU进行比较分析后在一段时间内,CPU只采用正弦波正半周的负极性脉冲输给光耦,光耦发光触发后级可控硅,从而在电磁阀线圈得到几个正极性脉冲直流电;当需要切换方向时,同样在另一段时间内CPU只采用正弦波负半周的正极脉冲,经倒相为负极脉冲送到光耦,使得线圈中得到负极性脉冲电,从而实现双稳态电磁阀转换!

好啦,电磁阀也讲完了!再来点多温区冰箱管路走向,下图为一最简单三温区结构图!

从图上可以清晰看出毛细管是如何通过电磁阀切换制冷的!对于在没有图纸情况下如何去区分哪条是软冻、哪条是冷藏、哪条又是接急冻的,其实掌握了方法一点不难,下面我来说一下我的见解!一般情况下,多温区冰箱制冷都是从冷藏开始的,通电电磁阀复位,压机工作后出气那条就是接冷藏的,与冷藏共用一个电磁阀的另一个出气口就是接急冻的,剩下就是接软冻室的;也可以独立关闭冷藏或软冻来确定毛细管走向!如果电磁阀全部管路都割开了了呢,也很简单,首先找到其中一个的进气口,有两条管一起的其中一条就是进气的,哪一条自己想办法确定,过滤器之后所接的第一个电磁阀就是控制软冻室的,这个电磁阀另一个出口气接的就是第二个电磁阀的进气口!具体看图吧:

   第二题:西门子冰箱
客户反映:冷藏结冰严重,放进去的菜都冻坏了!
  上门查看的确严重结冰,温度调到8度也不会停,初步判断电路板或传感故障!拖回店试机,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插电压缩机立即工作,几秒后又停又通电的导致压机无法正启动过载保护了,面板绿色显示灯也一闪一灭的,正常应该是常亮的,几分钟后才恢复正常,感觉有什么供电不足的样子!马上切电拆开控制面板,首先测量两个降压电容没问题,当拆下两个滤波电容测量时已无多少容量,难道是这两家伙搞的鬼?先换了再说吧,换好后试机通电立即工作也没保护,两小时后停机启动正常!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滤波电容失效导致纹波过大干扰了CPU的正常工作!

晚上试机放了瓶可乐进去,本想下班喝的,结果忘记了。。。早上一来。。

楼主:
我是来传递正能量的

网友:
好文章!坐个板凳慢慢学习!

楼主:
发完这贴,我的手没感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完这贴,我的手没感觉了。。。

发帖就行了,不要提我了

网友:
真是好技术,

网友:
精辟,好好学习一下,顶顶顶。

网友:
楼主辛苦了,楼主的帖子水准都很高!

网友:
虽然不懂制冷,但看后同样觉得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