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信液晶电视TLM32V66A反复开关机

楼主(2014-12-02):
接修一台海信液晶电视TLM32V66A,插上电蓝灯亮能开机,显示海信的LOGO,然后就关机指示灯变为红色,一秒钟后变为蓝色就这样反复开关机,遥控和面板按键均无效。用户说是小孩子操作之后就变成这样!打开机器测量电源供电正常,驱动板3.3V 1.2V也正常,拔下控制面板和遥控指示面板故障依旧,试刷程序无效。后拆下储存器K24C32放在编程器上面清空数据再装回机器恢复正常!

网友:
         分享维修结果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分享你的好经验

网友:
你使用的是那种编程器了,能说下嘛

网友:
24C32的问题在显示器方面遇到的问题多,原本只存储一些个人设置之类的数据。清空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