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力锅压力开关工作原理

楼主(2014-12-03):
      前天接修一台山寨电压力锅,这台锅和我上一贴里的锅是一模一样的,这是今年第四次修这种锅了。先说下这台锅的故障。

      故障现象和上一贴里的锅基本一样,插电显示保压时间还有13分钟。(上一贴里的锅是5分钟) 能加热,按取消键无反应,但是按保压时间加减键有效,可以加减保压时间。也就是说不是所有按键不灵。断电再上电,故障依旧,能加热,保压时间还是显示13分钟。拔掉压力开关的插头能显E4。

      维修过程:由于上一贴里的锅是换发光二极管修好,所以这次直接去找发光二极管。但是遗憾的是:经测试所有的发光二极管都是好的,再代换所有按键,故障依旧。把控制板上的元件都查遍了,没有问题。电路板上的走线都量了。就只剩下大块没有代换了。接下来直接找了块电源板(和故障机的电源板基本上是一样的)代换故障机的电源板,故障依旧。说明故障机的电源板基本没问题。随后决定电话通知用户换板,用户同意,换板后修复该锅。

      只有等到再碰到这种锅,代换大块试试,看看是否是大块的问题。因为大块上的字被厂家抹掉了

      在该锅的维修过程中,我还这样试了下。插电盒盖,把保压时间调到一分钟。然后走完加热程序,想看看该锅能否进入保温。进入保温状态时看看按键是否有效。时间走完后,能进入保温状态,但按键还是不听使唤。拔电,再上电,故障还是一样的。

      在等待加热时,想到论坛上有些刚接触电压力锅的师傅,不太清楚压力开关的工作情况,于是冒着爆头的危险拍下了下面的图片,以供各位师傅借鉴。以前刚接触压力锅时,我也不懂压力开关的工作原理,于是就像图片那样把外壳拆了,让压力锅裸奔工作,观察压力开关。

      危险操作!切勿模仿!发热盘支撑板,以前说过,这里就不重复了。

就是这种假苏泊尔,今年修了4台

就是这种假苏泊尔,今年修了4台

去掉外壳工作,观察压力开关,勿模仿!

去掉外壳工作,观察压力开关,勿模仿!

压力升高时

压力升高时

压力下降时

压力下降时

网友:
内容详细 谢谢了

网友:
自己研究,值得学习,压力开关,顾名思义就是控制压力的开关,没压力连接,有压力断开

网友:
谢谢分享你的实验

网友:
谢谢分享!应该是懂了

网友:
如果不是压力锅又怎样解释呢?

网友:
拿打火机烧那条金属片看看有什么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