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液晶屏坏到底能不能修?

楼主(2014-12-07):
液晶屏坏到底能不能修?三洋43寸的,逻辑板带换过,还是一样现象,判断屏坏,有大神修过屏幕没?

网友:
修是能修的,不过要有专用的仪器设备

网友:
大多能修 找附近专业修屏的人修

网友:
目前大陆还没有一个生产液晶屏的厂家。

即便能维修的话,价格也不菲。

网友:
横线一般没得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