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一个12v水电瓶串连充电均衡电路

楼主(2014-12-07):
发表一个12v水电瓶串连充电均衡电路。
多个12v水电瓶串连使用最常见的是用于电瓶车,电瓶车的电瓶应该严格配对使用,以确保几个电瓶的充放电特性一致,延长电瓶的使用寿命。

二轮的电瓶车电池一般在出售前工厂就进行了测量配套,三轮的货运电瓶车电池都没有测量配套。
使用途中由于电瓶本身产生的差异如容量、电压、电瓶本身的内放电等因素导致电瓶过早损坏。
常见容量小的和电瓶本身存在内放的充电时的单个电瓶的电压要低,标准的和容量大的单个电瓶的电压要高。
冲电时电瓶本身没有内放的比电瓶本身存在内放的先冲满,容量小的同样是先充满,电瓶充满了再继续冲会导致发热、硫化、和缺水干涸而提前失效。

给冲电时电压率先上升的电瓶装上一个均衡电路,均衡电路的起控电压是15.3v,可以保障先冲满的电瓶不会过冲。
例如一组电瓶是5个,不必每个电瓶都加,加2-3个均衡电路就够了。
给每个电瓶都装一个均衡电路?用定压式的充电器的是可以的,5个电瓶的定压式的充电器是冲到74v自动停止了。
简易式的充电器最高冲电电压会超过75v,用在简易式的充电器上每个电瓶都装一个均衡电路,因该在每个均衡电路上串一个1-3欧姆之间的大功率电阻。

网友:
不错的想法,学习了,谢谢!

网友:
谢老版主,收藏了。

网友:
单块电瓶加一个发电机调节器可以吗?

楼主:
场效应管子上的电压差是很小的只有零点几伏《实测0.15-0.3v》。
尽管水电瓶冲电电很大,初冲可以达到10-20a的电流,到均衡器工作已经是整个冲电过程的后期了。这时电瓶电压已上升,和冲电器的电压差也改小了,所以冲电的电流已经很微小。

零点几伏×小几安?=不发热
用个细镀锌铁丝绕成弹簧型状替代电阻。场效应可从不用散热片或用很小的散热片,下面的图可以每个电瓶都安装一个《不用测量,新电瓶装入时就装》。
2n5401基极上的电阻可以从4.7k-10k之间选取。稳压管有漏电流或者稳压管有漏电流大这个电阻选阻值小一点,也可以调整这个电阻使均衡器起控点在15-15.5之间。
整个电路没有达到衡器起控点时是不耗电的。

网友(2015-03-08):
楼主 发什么是水电瓶?发一张照片看看,那我们常见的48V电动车电瓶是什么电瓶呀?

网友:
楼主 什么是水电瓶?发一张照片看看,那我们常见的48V电动车电瓶是什么电瓶呀?